攻M26X1.5-6H的螺纹孔用M26X1.5 2a的丝锥,然后用M26X1.5-6H螺纹塞规检测,可以吗?

楼主(2012-05-06):
攻M26X1.5-6H的螺纹孔,用的是M26X1.5 2a的丝锥,然后用M26X1.5-6H螺纹塞规检测,合理吗?工件为铝合金材料,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丝锥的公称直径至少不应低于26吧?

网友B:
这大的螺纹攻很吃力为什么不直接 车出来或者铣出来?铝件也很容易乱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的螺纹攻很吃力为什么不直接 车出来或者铣出来?铝件也很容易乱牙

批量件,效率高。只是丝锥有点不耐用,牙就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锥的公称直径至少不应低于26吧?

-2a与-6H有点不解~~~应该怎么选用丝锥?

网友(点评):
2是公差等级为2级,a表示丝锥(相当于轴)的基本偏差代号。在攻公差为6H的孔时显然不够,因为这种配合2a的丝锥配以6H的孔属于间隙配合,根本攻不了丝的。你至少应选择2k的丝锥往后,像2m。2n,2r……具体看你牙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