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纸校正,自动送进丝印机,自动出料。

楼主(2012-05-06):
求教:
      一张面纸为500X350mm,要自动送料至丝印机内进行丝印,然后又要自动出料。
   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1.面纸厚度为0.2mm,且面纸放在一物料架内(一叠面纸)。如何把一张张分开。
                                                 2.把面纸分开,吸放到一载具内。又如何定位这张面纸,(现在想加一个校正系统应该如何做)
                                                 3.由于载具会运动,整个过程又要把面纸吸附在载具上。考虑气管走向,应当如何是好
请大家帮忙,看有什么好的方案。多谢大家先。

网友A:
用一排小吸盘,装在小揺杆上,由两个压棍滚动到丝印滚筒,丝印滚筒转一圈,就好了。下一张跟进,这些都是同步的。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大路朝阳 ,这样做的话,位置准确吗?

网友:
参考印刷设备和包装设备,类似的机构蛮多的

楼主:
问题没解决,烦请顶起来。

网友:
知道的截张图看看塞、

网友(2013-10-03):
我最近做了一套全自动卡书生产线,其中一个非标开发的环节,就是自动刷胶机,它的用途基本和你的描述一样,有兴趣加qq191755805,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B:
我做过网印自动刷胶机,给江门最大的印刷厂做的,功能和你描述的基本一摸一样;加qq191755805,我做印后非标自动化的

网友(2014-04-08):
大家有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飞达太庞大了,想做个小点的结构

网友(2015-07-14):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网印自动刷胶机,给江门最大的印刷厂做的,功能和你描述的基本一摸一样;加qq191755805,我做印后非标 ...

你好,加你好友,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2016-07-11):
印刷设备和包装设备应该有类似的结构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用一排小吸盘,装在小揺杆上,由两个压棍滚动到丝印滚筒,丝印滚筒转一圈,就好了。下一张跟进,这些都是同 ...

吸盘容易带到下面的纸张,可以选用滚轮类式打印机的结构!

网友(2023-02-08):
纸间有静电 吸附就用真空发生器 加吸盘 主要是解决纸张之间的静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