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开关的使用:液压缸伸出后不会退回,退回按钮不起作用

楼主(2012-05-06):
今天我们液压缸伸出后不会退回,退回按钮不起作用。那位高手能介绍一下一般行程开关(限位开关)的电气原理以及电气的接线方式?

网友:
触动限位开关就动不了,必须用螺丝刀顶电磁阀两端的手动阀

网友:
电气互锁了,要动一下行程开关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需要查看限位开关的信号是否正确。具体的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限位开关,比较普遍的应该是接近开关,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

游客

网友:
我用德力西行程开关和欧母龙接近。

网友:
设备的电气原理图上有
手动复位  然后试一试接近开关好不好用
就是用手动一下 看看有没有开关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