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异型孔,请教

楼主(2012-05-06):
用sw打了两个M10的螺纹孔,为什么一个螺纹能正常显示,一个不能,请教高手求解? 两个螺纹孔的参数设置相同。。。

如图打得两个螺纹孔

孔1放大图

孔2放大图

孔1

孔2

网友A:
这个就这样,问题是在工程图里面,有时装配图跟零件图打的螺纹孔都不显示螺纹,要么就是只出一个螺纹

网友:
不是不显示,而是因为你选的是有注解的螺纹,当螺纹终端正好在边上时可能不会显示出来。

你可以可把深度改为完全贯穿试试,一般可显示。

网友(点评):
如果你图中所示,倾斜螺纹时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B:
把显示质量设置为高品质,不用草稿品质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因为你那个2号孔是有螺纹的,只是不够深。

网友:
我是用UG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有时是软件的显示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不严重,我们最终还是导成工程图纸,

网友C:
没考虑过,不过转成工程图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两个螺纹孔的参数设置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这样,问题是在工程图里面,有时装配图跟零件图打的螺纹孔都不显示螺纹,要么就是只出一个螺纹

很好  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考虑过,不过转成工程图没有这样的问题

thank u all the sa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螺纹孔的参数设置相同。。。

一模一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质量设置为高品质,不用草稿品质

原设置就是高品质的,不过同样thank u

网友:
在打异型孔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实际螺纹,只是有外螺纹线

网友:
我之前装的10版的根本看不出螺纹,但实际是有螺纹的,现在装的12版可以显示出。

网友:
我的2010版本,也没显示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