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焊接时,气体有无加热对焊接有何影响?

楼主(2012-05-07):
焊接机器人生产,用的是福尼斯焊机,CO2做保护气体。
生产两种产品:一种是普通低碳钢板与管件焊接,焊接效果很好;
                      另一种是镀锌钢板与管件焊接,其中有几道焊缝经常出现气孔。
备注:气体没有用加热器加热。
请教高手,其中产生此现象原因有哪些?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应该要加热的,否则在气体表面容易结冰,在气路中容易形成冰堵,影响焊接效果。之所以与镀锌焊接时容易形成气孔,我想是你的温度没控制好。因为锌本身的熔点是很低的,而且也很脆,但它化学性质却很活泼

网友:
镀锌板焊接部位应该打磨下吧?应该是镀锌层产生的影响

网友:
镀锌板车焊接,主要是在焊焊接过程中,锌和焊条产生了不相容,我也想有高手能否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以前焊过镀锌板的油箱一半是镀锌板一半是SPHC板,气体也是CO2,怕焊道里有气孔漏油,把焊接地方的锌层磨掉,气密测试没问题的。
听一个日本老头说用焊接镀锌板的专用焊丝,但是考虑到产量不是很大就没尝试。楼主如果量很大不建议打磨镀锌层,可以找找那种焊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焊过镀锌板的油箱一半是镀锌板一半是SPHC板,气体也是CO2,怕焊道里有气孔漏油,把焊接地方的锌层磨掉, ...

我们用的就是镀锌板焊接用的焊丝,我们做的是汽车上钣金件,量很大,打磨是绝对行不通的,这个产品在国外早就量产了,不过他们那边有时也会出现气孔。老外来技术支持也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镀锌板焊接用的焊丝,我们做的是汽车上钣金件,量很大,打磨是绝对行不通的,这个产品在国外 ...

我们用镀锌板做的是挖掘机上的油箱,有气孔是绝对不行的,会漏油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