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台四柱液压机,油缸加压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7):
请教各位前辈,现有一台四柱液压机,出现加压很慢,请问有哪些地方会影响加压。该机由低压齿轮泵、定量柱塞泵、两个单向阀、二个换向阀(—个电控—个液控)、—个顺序阀和—个溢流阀组成。我将溢流阀清洗后,压力能快一点上去,但没使用多久又上得很慢了,泵和阀都曾寄给厂家检查,厂家说没有问题的。阀也都清洗过的。请问还有什么地方会影响加压?有没有可能是换向阀串油?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A:
没图?
是旧机床还是新机床,旧机床可能是串缸,新机床可能是单向阀,没图,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 是旧机床还是新机床,旧机床可能是串缸,新机床可能是单向阀,没图,猜的。

用了两年了,没原理图,保压不会是串缸,为什么会是单向阀?你是说单向阀弹簧太硬了。

游客

网友:
同意柱塞泵失效。
再就是定量柱塞泵失效,
单项阀一般作用是保压用的,尤其是液控单向阀,可能密封不好。你没有图我猜想的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很容易解决,三楼都已说到点子上了,八成是串缸(主缸活塞密封是否损坏,如果滑块处于上位没溜的话就有可能是活塞开口朝上的YA型密封圈损坏),另两成就是溢流阀,判断办法,打开回油管,在加压时是否溢流过大泄漏。与单向阀无关

网友B:
首先检查液压油油质,其次检查液压泵压力与流量,然后液压缸(活塞式)有无内泄,液压阀有无卡死内泄。大多在液压油。

网友:
我觉得楼上分析很有道理,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液压油油质,其次检查液压泵压力与流量,然后液压缸(活塞式)有无内泄,液压阀有无卡死内泄。大多在 ...

油质会影响压力升高吗,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油封也没问题的。压力不是不上,是上得很慢,随着使用时间的加长升压也越慢。

游客

网友:
溢流阀上的手动调节装置动没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质会影响压力升高吗,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油封也没问题的。压力不是不上,是上得很慢,随着使用时间的加 ...

因为你把溢流阀清洗以后短时间系统压力提高很快。然后又不行了。大多为液压油油质下降,有颗粒物。这样会造成阀的卡阻。所有液压元件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把溢流阀清洗以后短时间系统压力提高很快。然后又不行了。大多为液压油油质下降,有颗粒物。这样会 ...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油质的好坏,毕竟换桶油很贵的。谢谢回复。

网友:
楼上精解

楼主:
都个是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油质的好坏,毕竟换桶油很贵的。谢谢回复。

1眼观。油有无发黑变色,甚至金属微粒。有无乳化。
2用手研,有无卡阻。
3拿滤纸,滴一滴油,待2~4小时后检测油斑,与标准油斑对照。或者买慢速定性试纸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