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本身的震颤频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07):
比例阀是通过PWM来控制开口度的,PWM有一个频率控制
但是阀体本身有一个震颤频率
那么两个频率有什么区别/控制上有影响吗
程序中PWM的频率是不是要考虑震颤频率。
还是PWM得频率要设置的和阀体的频率一样?

网友:
阀体都被固定了怎么来的颤振呢?

网友:
任何物体都有共振频率

网友:
阀体一旦固定就不是阀体的共振频率了,又牵扯到连接的刚度、相配的材料刚度、安装体的结构形状等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