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屑力的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2-05-07):
今天突然想到单位一个薄壁零件在加工的时候孔的圆度很差,20号钢的,圆度达到4丝,刀具选择的是55度,我在想改成80度的径向切屑力是不是减小了吗,欢迎高手赐教

网友:
切屑力为什么减小了呢? 20#钢硬度低易粘刀,可正火后再加工.

网友:
圆度一般跟刀具关系不大,跟设备关系比较大。
切削力跟刀具有关,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主偏角
刀尖角
刀尖圆弧半径
刀具前角后角
刀具材质
切削参数等

网友A:
80度更不行,同样的主偏角刀尖角越小切削力越小,刀尖圆弧半径越小切削力越小,后角越大切削力越小,正前角比负前角切削力小,金属陶瓷比硬质合金切削力小。

游客

网友:
刀具材质决定的,当然是在同样的刀具形状大小和切削参数条件下。
哥们是卖刀的吧?“金属陶瓷比硬质合金切削力小”从何说起?不用讲切削条件吗?

网友B:
建议LZ买一本 刀具角度的书看一看, 影响切削力的  有刀角 进给 切深.  刀角占的比列较大!

网友:
楼上解释很专业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买一本 刀具角度的书看一看, 影响切削力的  有刀角 进给 切深.  刀角占的比列较大!

我意思是在相同切屑参数的情况下,刀具角度的不同切屑力的影响是个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度更不行,同样的主偏角刀尖角越小切削力越小,刀尖圆弧半径越小切削力越小,后角越大切削力越小,正前角 ...

为什么80度更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在相同切屑参数的情况下,刀具角度的不同切屑力的影响是个什么关系

我说的是 这个意思, 一个刀具在不同角度 拥有不同的切削力 排屑 什么什么的,有专门的书记录这些,我个人建议 LZ一边看着书实践,一边理解。  书的话  去新华书店看看       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 这个意思, 一个刀具在不同角度 拥有不同的切削力 排屑 什么什么的,有专门的书记录这些,我个人 ...

这个我略懂点,最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像深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略懂点,最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像深入一下

加油把,刀具角度不是很难,难的是很难记住那么多的角。  我就记不住 一天不用就忘光了。

网友:
请你先搞清是切屑力还是切削力好吗?你所说的55度、80度是什么角度?刀尖角?加工薄壁零件关键要考虑主偏角来改变切削力的方向,然后才考虑其他角如大前角小后角等等。刀尖角不是楔角,对切削力的影响小于其他角度。
回忆下学过的物理课,作下受力分析。

网友:
刀具角度只会改变受力方向。力会根具角度分散到X  Z两个轴不同方向。但合力还是一定的。好像75度是一个中间值。比较不错的角度,

网友:
是的,没错,90度径向分力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