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报警,报警代码:EX 1004 transducer alarm

楼主(2012-05-07):
报警代码:EX 1004 transducer alarm 麻烦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这是机床厂家做的报警,意思是“传感器故障”
至于究竟是什么传感器故障,要看图纸和PMC的处理。和系统本身没关系的。

网友(点评):
大侠,伺服电机带丝杠报警轮廓超差,840DSL系统,半闭环,想不明白?跟随误差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床厂家做的报警,意思是“传感器故障”
至于究竟是什么传感器故障,要看图纸和PMC的处理。和系统本身 ...

谢谢您的答复。看来只能请厂家的人来看看了

网友:
我也来胡乱说一下,说错了请别见怪,你这报警应该是硬件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坏的可能性不大,当然也不是不无可能,
1:查看下是不是参数设定错误而导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报警跟位置传感器有关,看机床参数4002.3,2,1的设置是不是都0。
2:EX1004,这种的报警一般是A04.0中的4再加上1000而来,也是由厂家自行定义的,你打开机床梯形图程序的ZOOM,再搜索A04.0,看和它对应的一K参数是多少,再屏蔽它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3:我已经没有3了,技术有限,别笑

网友(2012-06-28):
楼上分析的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