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长220的孔,用何种工艺好呢?请教

楼主(2012-05-07):
大家好:

在20*2的孔上加工一段长220,内径为16.5+0.1的孔。用何种工艺加工较好呢?
目前用绞刀加工,加工后内孔表面有划伤,铁削划伤。后用手工抛光,导致尺寸会有所超差。

谢谢!

网友:
              枪钻试试

网友:
各位大侠枪钻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A:
在下不才!請問指向220的箭頭是什麽意思?學習……

网友:
用铰刀加工还有划伤,那就说明光洁度要求很高了??
调整切削参数,切削余量和铰刀角度试试,还有切削液!应该可以保证吧!
两边接镗可以接受吗?要么研磨!
要么电加工!

网友:
铰削量太大。需先加工一刀在铰。还在一种方法就是珩磨

网友:
外排屑枪钻适用于直径2——20,长径比大于100,表面粗糙度R12.5/3.2,精度H8/H10的深孔。

网友B:
建议用挤压工艺,现用铰刀到16.45,在用16.55的钢珠挤压下,这样内孔壁划伤不严重的情况下都可以解决,钢珠的成本较低,可以重复使用N多次。

经济实力可以的话,用枪钻。

网友:
我刚开始学习机械加工,请问下为什么不能用车?是因为车刀架没有那么深的吗?所以车不了那么深的内孔吗

网友:
绞刀装在摇臂钻上,工件上三爪卡盘,垂直绞加菜油,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下不才!請問指向220的箭頭是什麽意思?學習……

孔16.5带公差的长度

网友:
16的孔扩孔成16.5吧?鉴于是薄壁件,所以扩孔钻不太合适,是否用浮动镗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16.5带公差的长度

學習了!非常感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挤压工艺,现用铰刀到16.45,在用16.55的钢珠挤压下,这样内孔壁划伤不严重的情况下都可以解决,钢珠 ...

请教一下,挤压的工艺能达到最好粗糙度是多少啊!没应用过这类工艺,虚心求教,谢谢!

网友:
没做过,看看大家有什么方案

网友:
这样的内孔,建议使用左旋右切的螺旋铰刀,可以找我为您提供
铁屑向待加工方向排屑的
我是制造机械加工刀具QQ460030198电话15952882562可以交流下

网友:
直接车吧,两头对接,公差0.1还怕什么呢?

网友:
建议,钻-扩-铰-挤压
挤压可以用内孔滚压头,用通用设备就可以加工了
枪钻是一套系统,不是一个钻头这么简单,价格和费用不是一般的工件可以接受的,百度一下

网友: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试试枪钻,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8楼正解!此法据对牛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挤压的工艺能达到最好粗糙度是多少啊!没应用过这类工艺,虚心求教,谢谢!

光洁度可以达到Ra0.4以内,挤压的余量直径留0.08-0.05MM,内孔尺寸比起镗刀相当稳定。

你可以百度下,有专门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