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M20的内螺纹孔如何大量加工?

楼主(2012-05-07):
我处只有车床和钻床,请教各位,空心料上的M20--40mm内螺纹孔如何大量加工?谢谢。

楼主:
弄错了,是加工内螺纹m20--40mm

网友:
最快得法就是在车床或钻床上用丝锥攻丝。

网友:
要看你的工件多长才好定怎么加工比较快

楼主:
外径25mm长度40mm,攻m20的内贯通牙

网友:
丝锥 攻丝嘛

网友:
除了群钻,好像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看你的量是多少,量少用车床和钻床,有缺点是效率,丝攻费,螺纹难保证,螺纹会出现烂牙。
量多的可以考虑下攻丝机器,这样丝攻费少,而却螺纹有保证。
还想效率快的,可以考虑群攻丝机器,效率绝对快。

可以去外协,省你费心。

网友:
用车床攻丝

网友:
直接卖几个M20的丝锥,做一个定位的夹具,用攻牙机攻啊,快的很!

楼主:
谢谢了,各位大虾

网友:
车床攻丝,

网友:
可以攻丝,套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