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上八字油槽怎么加工?请教

楼主(2012-05-07):
请问数控上八字油槽怎么加工,加工多深求个程序

网友:
看到过,同样迷茫中,主要是8字收尾总是连不上。当然高档的数控车床应该可以的,可是我看到的产品人家是在经济型数控车床上做的。

网友:
是内8字。还是外8字。我专做内8字油槽。15808491119联系

网友:
我也想知道求高手解答

网友:
普通车床可以加工的。但车床要变化一下。

网友(2012-06-24):
这个东西我是专业人员,只有模具上才有这东西。只要有车螺纹功能的数控系统都能加工。13414395436

网友:
用32来回车,盲牙加工方法

游客

网友:
就是不起刀 已到过,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我这根日本人8字的打印机轴,封口的圆弧过渡有R角要求,当时在数控车床上用过很多方法都不行,加工出来R角不合格,也用过宏程序,也达不到要求、,最后还是在有C轴,带动力头的数控车床上加工出来的

网友:
我专业做8字油槽的数控机器是自己造的电话:13585355575

网友A:
用加工中心,带C轴的,可以加工

网友:
我今天加工的就是油槽。不过我们改了 改成24头左右旋螺纹旋线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左右旋螺纹加工的方法干,用成型刀

网友(2012-11-21):
有没有具体的工艺

网友(2014-05-03):
引用 网友A:
用加工中心,带C轴的,可以加工

网友:
车削中心就行吧

网友(2014-06-07):
你没法图纸,别人怎么了解?

网友:
普通车床就能改,得做套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