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加工钨铜的数控铣刀,有没有?

楼主(2012-05-07):
请高手指点有没有专门铣钨铜的铣刀,普通刀具损耗太快。直径0.5的。
还有铣不锈钢304的,直径1毫米铣5毫米深,侧面让刀,有没有好的刀具或好的方法。
还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 直径1毫米铣5毫米深...",够呛!我还没用过直径1毫米的铣刀。怎么不考虑电加工?

游客

网友:
感谢老马,由于零件是小批量,加之材料是不锈钢和钨铜。所以不宜放电。

网友:
我见过一个朋友在贵阳量具厂定做的球刀,直径1.8,彩平可以去问问。

网友:
我看不是高速数控中心,这刀具怎么都不好用!

网友:
直径0.5mm 的就没有什么普通的吧?

网友:
钨渗铜?  这种材料不是很常用  你用这个材料来做什么?? 可以讲下嘛??

游客

网友:
主要是用他的热传导参数。

网友:
请提供工件材料的硬度
如果在HRC55以下,我可以为你现货提供
Q460030198 电15952828562

游客

网友:
直径1毫米刃长6的是铣不锈钢304的,要求刀具耐磨损,现在使用的是铣60的刀,效果不好,寿命低。直径0.5得刀是铣钨铜的材料,目前用55度的钨钢刀,但是损耗太厉害了。
厉害!

楼主:
直径1毫米刃长6的是铣不锈钢304的,要求刀具耐磨损,现在使用的是铣60的刀,效果不好,寿命低。直径0.5得刀是铣钨铜的材料,目前用55度的钨钢刀,但是损耗太厉害了。

网友:
铣钨铜合金的刀具,建议使用日本黛杰产的整体烧结金刚石铣刀或天然金刚石铣刀。当然了,你还要有一台高速机床才可以。

铣不锈钢的刀具就能给很多了,黛杰都有提供。

网友(2012-08-26):
钨铜含钨量多少?放电加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