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断电时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5-07):
如图所示的比例阀,在断电的时候是如何工作的,阀芯在中位还是图示位置?

网友A:
从职能符号看属于弹簧对中的结构

网友(点评):
老师,如果有考研没有考上的液压学生请介绍到我们公司,我们老板是液压博导。这样他们就可以学技术和挣钱两不干涉了。

网友(点评):
发邮件:3220357@qq.com联系我

网友:
负遮盖,闭环,阀芯位移传感器,有先导阀的比例阀,无第4个位,断电保护位

游客

网友:
如果能给详解每一项最好了。

网友:
伺服系统啊?!

楼主:
是零遮盖,断电后活塞杆伸出,但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图上标的,断电时PB相通,AT相通,带电时PA相通,BT相通

楼主:
楼上的你以为是普通电磁阀呢

网友(2013-08-13):
断电回中位。即:断电后,三位四通阀由弹簧作用自动回中位,P,A,B口通T口,液压油回油箱,系统压力为零,液压油缸停止动作。

网友:
中间位置哦

网友:
断电就是完全伸出啊,这种是为了断电保护的,一断电或者比例阀不使能油缸一直深处

网友:
三位四通换向阀断电后一般是在中位,这个是H型,泵卸荷

网友(2014-02-20):
在中位,属于弹簧对中结构

网友(2014-03-30):
引用 网友A:
从职能符号看属于弹簧对中的结构

能给我发一个你们公司的简介么?

网友(2014-08-04):
依照图示,应该是二级电反馈阀,目前该型阀的导阀基本只带一个驱动电磁铁,断电后导阀芯位置在安全位而不是中位,相应的主阀芯位置也处于安全位,个人认为就是处于图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