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这个电机的大小?

楼主(2012-05-07):
如图所示,电机带动槽轮转动进行对钢丝进行拉取,钢丝上载有150KG重物,钢丝所扰的轮直径为35MM,请问这要选用多大的电机呢?电机转速为180r/min

楼主:
自己计算了一下 需要500W  但是感觉不应该要这么大的功率,所以求助一下大家,看我是否算错了

网友A:
钢丝直径多少呢?弯曲钢丝的时候也是要做工的。另外,没有180r的电机吧?需要加减速机的,或者用变频器。另外楼主是否要考虑停止的时候需要制动的。

楼主:
对 是选用直径5mm的钢丝 电机是减速刹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直径多少呢?弯曲钢丝的时候也是要做工的。另外,没有180r的电机吧?需要加减速机的,或者用变频器。另 ...

是选用直径5mm的钢丝 电机是减速刹车电机,请帮忙一下好么?

网友A:
楼主说的钢丝,是钢丝绳么?还是纯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钢丝,是钢丝绳么?还是纯钢丝?

钢丝绳

网友A:
那你的钢丝绳一共有多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钢丝绳一共有多长呢?

没有多长,也就1.5米吧,提升距离只有300mm

网友A: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动小卷筒,本身就可以自锁了。我计算的功率也是500w,但是要除以效率,还要计算启动力矩(从速度为零到匀速是一段加速过程,这时候的力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还是推荐你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带动小卷筒,本身就可以自锁了。我计算的功率也是500w,但是要除以效率, ...

其实不管用什么减速机不是都需要500W的电机么?哎 怎么要这么大啊

网友:
具体要求在那摆着,再说,500w电机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