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装配图中,想做工程图,如何只对单个零件剖切?

楼主(2012-05-07):
在PRO/E装配图中,想做工程图,如何只对单个零件剖切??高手们 求解。

网友A:
proe里面有这个命令,设置里面,动作是先点一点,再围绕这点画个大概的圈,就能剖开了。命令在设置栏里,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里面有这个命令,设置里面,动作是先点一点,再围绕这点画个大概的圈,就能剖开了。命令在设置栏里,自 ...

这个我也知道,但只能称之为局部剖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e里面有这个命令,设置里面,动作是先点一点,再围绕这点画个大概的圈,就能剖开了。命令在设置栏里,自 ...

那是局部迫切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我见过, 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吗, 软件就得多摸索。

网友:
貌似不可以

网友B:
可以在组件里面排除,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组件里面排除,如图

具体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一点

。。。。 模型里不是有个视图管理器?  你在那里面创建个剖面,再排除掉你不想要的零件,然后在工程图里引用这个剖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