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气缸编程,求助

楼主(2012-05-07):
气缸伸出用时0.4s,并立即收回用时0.4s,间隔5秒后重复上述过程,新手求助

网友A:
气缸单动双动?行程多少?电磁阀流量是否可以满足控制要求?电磁阀电压、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B:
买个成品的板子,用GX写个程序,再转换一下,完了再调试一下,就是时间不太准,不过这是最简单了方法了。要不就直接写个汇编、或C语言的程序,不过这个也要调试才行,可这种方法比上面的时间准一点。我学的也不太多,给你个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成品的板子,用GX写个程序,再转换一下,完了再调试一下,就是时间不太准,不过这是最简单了方法了。要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单动双动?行程多少?电磁阀流量是否可以满足控制要求?电磁阀电压、功率是否匹配?

气缸式双动,行程是100mm,其余都按理想状态下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式双动,行程是100mm,其余都按理想状态下考虑

双动气缸100mm行程,按行程16mm~30mm,压力5Bar来看,阀门Cv至少要1(1000NL/min),0.4s伸出、0.4s缩回都可以实现。
5s循环动作的话算是正常使用,气缸选个差不多的就可以,阀门倒是要选一个响应时间快一些的,10ms之内。
电源ON、Off控制,加delay 5s就行了。

网友(2012-06-10):
引用 网友A:
双动气缸100mm行程,按行程16mm~30mm,压力5Bar来看,阀门Cv至少要1(1000NL/min),0.4s伸出、0.4s缩回都 ...

请教这个就是继电器+延时就可以控制了吧?

游客

网友:
ahway你好,刚百度和淘宝了气动延时器,都没找到资料,能不能说说是什么来的啊?谢谢
继电器+延时就可以了。用气控延时器可以实现气动循环控制。

网友:
楼主联系我,我帮你写。
免费的哦。
如果时间要求高,就用定时器中断,时间也方便调节。

网友(2012-08-15):
哎呦 自己在实验室做做实验吧   输出最好接个光藕隔离

网友(2015-04-06):
楼主,,,搞明白没?能不能把相关资料给我发一份。。我大四狗毕设做的也是这个。。不太会。。。。好人一身平安     870637576@qq。com

网友(2015-06-02):
这个也是我的问题啊,楼主你解决了吗?
也帮帮我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