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新来一批活,数控车如何车内孔?从未见过这样的活

楼主(2012-05-07):
厂里新来一批活,就是这个,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活,要在数控车上加工。有哪位高手干过这样的活,或是知道这个活的内孔是怎么车的,或是知道它是什么线型的,麻烦您指点一下,或是说一个大概也行,我不知道这个活应该怎么车,希望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这活缺一个侧试图,画出侧视图就一目了燃了。用土话说是个簸萁口,实际是个鸭蛋圆。

网友:
看了,还是构造不出形体来?

网友A:
是否这样理解

游客

网友(2012-09-26):
顶一个
我也是这么想的
看不懂φ120这个尺寸
那就要做专门的夹具咯
发散思维啊
顶一个。。。。。。
太神奇的想象力拉~~~赞一个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A:
是否这样理解

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轴向动力刀加工?我只是猜测

游客

网友:
镗床不是一个意思吗?这可是曲面哦

网友B:
把零件侧一个相对应的角度加工,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就能搞定...........

游客

网友:
是否用钻还好些?

网友C:
工件轴线与机床轴线夹角13.5度

网友(点评):
正确!就是这个夹具难搞定了

网友(点评):
我怎么画都是10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侧一个相对应的角度加工,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就能搞定...........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轴线与机床轴线夹角13.5度

如何装夹呢?

游客

网友:
对的!是10.5度,我试画过了。
怎么是10.5啊?解释下!
设计夹具,不是13.5°,是10.5°。

网友:
你仔细看看4楼的分析图,你把角度的平分线和卡盘中心校正重合,这样不就可以车了吗?

网友(点评):
我标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点评):
需要做夹具还是用其他的方法?

网友:
楼主的厚度怎么是直径?

网友C:
外圆端面定为
加工开缝套内孔与外圆夹角1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侧一个相对应的角度加工,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就能搞定...........

一语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圆端面定为
加工开缝套内孔与外圆夹角13。5

开缝套是不是加工成这个样子?然后在外圆开轴向的口?

游客

网友:
开缝套怎么加工比较好

网友:
我也不会,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方便定为
在外援上有一台阶
作用是靠紧三爪
并起到数控0点不变的作用
不会电脑画图抱歉

网友(点评):
这个开缝套的内孔如何加工?

网友:
普车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
做个夹具,使工件端面和卡盘成13.5°的夹角,然后车内孔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侧一个相对应的角度加工,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就能搞定...........

一生大师出马就是不一样啊,我看半天也没有想明白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装夹呢?

我觉得是10.5度呢

楼主:
旋转10.5度后内孔两边角度对称,角度都是13.5度。

网友:
全是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把零件侧一个相对应的角度加工,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就能搞定...........

侧过来的角度如何计算的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用工装使零件与机床轴线成夹角13.5度,用普通的数控车内锥孔方法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生大师出马就是不一样啊,我看半天也没有想明白这是啥意思……

我汗,丁工你又说笑了,我只是恰好在几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零件而已....

网友:
受教了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个图有问题,直径为Ø25的杆上怎么能加工出直径为Ø120的孔?而且四楼的解释似乎能够说得通,但是那个120不是圆,应该是个椭圆,不能用Ø,要是真如四楼所说,还是和客户多沟通沟通,图这么表达有些费解。好的图纸是让懂加工的一看就能明白

游客

网友:
现在细心的人不多啦
这个活本身没有图纸,只有个样件。这个图是我自己画的,画的不好。

网友:
这样行不?本来想搞成装顶丝的,偏心感觉不可靠,这样应该行

网友(点评):
画的急,下边没画好

网友F:
更正一下

游客

网友:
伊公这想法好有创意,学习了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做一个夹具就解决了

网友:
工件与机床主轴有个角度就能车出来了,如果有个侧视图就能看的更清楚了。

网友:
做个胎!然后就好办啦!

网友:
设计专用工装

网友:
应该是内锥和外圆柱,并且内外轴线不重合。加工倒是不会很难,难在如何装夹。个人认为应该先车内锥,再铣120端面,最后铣外圆和另一端面。这样不用做专用夹具,否则...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装夹呢?

是13.5°没错

网友:
上面一个25的直径是上面意思?这是一个正确的实体吗?

游客

网友:
这个是我标错了,抱歉

网友:
到底工装轴心于主轴轴心的夹角是10,5还是13,5啊

网友:
这个活算大径应该算13。5还是24啊

网友:
我没办法,,,,,有谁能做得出,,,写详细的方法给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活加工好后,小经是不是偏心啊

网友:
楼主干出来了吗?用的什么样的工装啊!

网友:
图纸不完整,看不来什么形状!

网友:
图纸有问题,在直径25的圆柱上,咋可能有直径120的圆呢?

网友:
大家说说,这种零件是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正一下

这个工装如何加工出来的啊。

游客

网友:
前后分成两块,立加,车床,线切割,打销孔,装配出来,LZ也没给精度要求,方案仅供参考,提供思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侧过来的角度如何计算的啊,请高手指点。

俺也同求侧过来的角度如何计算,是两角度值相加除以2 得来的还是怎么算的呢,为啥有人说是13.5度,也有人说是10.5度,依据是什么

网友:
楼主说一下如何加工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弄个专用的家具配个精度好点数控车可以可以搞定的

网友:
做一个夹具,将工件装在夹具上,使工件轴线与车床轴线产生一个夹角,然后车锥度。应该就可以加工出来。

网友(2012-06-10):
还是没人说说怎么干吗

网友(2012-09-21):
工装做起来太麻烦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可惜啊

网友:
高手真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这样理解

正解,学习了!

网友:
真是高手云集呀

网友:
我是新手一点都看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