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玩家的事情,

楼主(2012-05-07):
谈机械,说设计,聊技术,这些东西其实都靠‘玩’,玩成的东西记忆最深,那才是最底层的知识,就像背唐诗,背新概念,背的烂熟,你就有底气,一首长诗一字不漏的背下来,可以赢一桌饭菜,可是不少银子呢,估计许多家伙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哈哈,

今天说玩,许多专业玩控制的家伙都不知道怎么用‘白板光盘’做一个编码器,阿拉提醒他们半天,居然没有一个知道的,不知道现在大学学什么?阿拉离开学校的时间真的太久了,但说一下,米国大学肯定都知道这个怎么玩,不信你问他们?

  以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在纸上画一个编码器,一样控制多点,那个时代,没有打印机,没有许多东西,但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说塔利班为什么退步了?最终竟没有战斗力了?大家不懂吧,100年前,阿、巴的枪是手工做的,手拉的膛线,厉害啊,有手艺,就谁都不怕,现在手艺没有了,被人家巴雷特12点7在2000米外就打死了,可叹啊,哈,

  以后陆续说些玩的东西,只有你自己能玩,才无所畏惧,连院士都不怕,哈,怎么样?能玩的时候,你一定有高薪,玩吧,

  续一段,继续逗乐,

  话说鬼子玩机械,每一代都是从一楼走上来的,现在虽然盖了100层的大楼,但新来的家伙都是从楼下自己上来的,因为你到宾大去听听课,与当年教授梁思成那时的课程差不多,正因为如此,人家才顺利地发展。而我们不是,阿拉觉得自己是从楼下走上来的,而多数家伙是坐西门子电梯直接到的20楼,鬼子把你放在20楼以后,电梯不走了,你既下不去,也上不来,阿拉怎么知道的?因为阿拉从你身边走过去了,看你在20楼的地板上坐着,拉你不起来,阿拉就自己上楼去了,闲话不说了,哈哈,

  一个液压缸,怎么随意控制行程? 你可以告诉阿拉用光栅尺配伺服系统,用激光折返,用图像编码控制,都可以,你说的没有错,阿拉玩过你说的这些,但假如要求你用机械的方式怎么随意控制行程?也就是说,用手轮随意调节一个刻度,油缸走到那个点就停了,并且没有冲击,你可以用钢丝,用齿型带,都可以的,但要求简单可靠,重复精度好,你玩得出来吗?阿拉觉得多数的家伙够呛!假如你会玩,就说明阁下是从一楼走上来的,假如你是走上来的,就肯定可以走下去,一直走到100楼,100楼上是什么? 是一家不错的日本餐厅,可以俯视曼哈顿全景,不错的,

  阿拉还要说什么呢?假如我国人民全国都爬楼,就厉害的不得了,米国3亿人,什么都能玩,从来不祈求欧洲不卖给它什么高技术,人家看欧洲,就是个‘俅’,随时就可以出手将它打散,可以把俄国那个大胖熊用链子拴起来,与你玩,但假如都坐在地上等人家‘协助’,抱怨没人帮忙,那么,一辈子就只能坐在地上等,

再续一段,博你一笑,

  高速旋转密封,一般都比较难玩,速度高了,密封面的发热是自然的,密封寿命就下来了,为此,可以采用碳化硅材料对氧化铬喷涂的密封面,还可以对密封面水冷,总之有一套办法,阿拉都玩过,但速度高到一个程度了,因为速度的摩擦与离心力的双重效应,连碳化硅都不行了,没办法了吗?不是的,依然有办法,即采用分级速度密封,即把一个一万转的速度分解了,分出5级来,这样每一级的速度相当就低了,密封就可以顺利解决了,阿拉就这么玩,但先说这不算世界水平的技术,阿拉知道米国佬假如看阿拉说这个是高技术,肯定笑话俺,阿拉也不敢说是高技术,但一般的家伙也玩不出来,不信你试试看,

但说是这么说,做起来就复杂了,一个轴套一个轴,实现不同的转速,就必须用一套复杂的行星系统,这样就导出一系列的速度,把每个轴挂在不同的速度上,就实现了分级,好玩吧,密封问题就这么处理掉了,都说挣银子难!你玩一个看看,这个典型东西可以挣不少的银子,玩几个类似的东西出来,你就可以买房,我想你老婆一定是高兴的,女人不懂什么机械不机械的,有银子挣回来,她就觉得你还行,其它,都是废话,哈哈,

再说一段,

一个蜗轮传动系统,要实现自身限制力矩,即到达一个输出力矩就会自己停下来,并且有自动离合器的功能,你想想看,实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这个没什么技术,玩出来也不能买房,因为知道的家伙太多了,哈哈,你试试看,画一个结构图看,

待续,

网友:
{:soso__7585214961191668284_3:}沙发

网友:
玩吧,为了

网友:
地板
玩这个词,我想都还没敢想,现在当孙子都无门,只能自己慢慢捣鼓了

网友A:
初中高中,还是很认真的,一支笔一张纸随手手算三星旋转系统质量距离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到了大学那四年就不行了,基本是什么都不行了,不说其他的,连洋文都退步了,也不会真玩了。高中时间那么少,很多还能玩航模,小船,无线电,因为那是真玩,到了那四年,全都不真玩了,玩这东西的都少了。一个东西一断,再不捡起来,也没有捡起来的意愿,那就会一直断下去了。俺以前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木兰辞,弟子规之流,现在再背下试试,中间一堆卡住了,一个道理。学校里,“教授”直接就说,这玩意各位只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有专人玩这东西,实在没人玩,还有计算机,碰到用的时候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就可以了,好像“专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实能找到也好,主要是再也不去找了,出来的孩子,也没人带,天天画钣金支架,没事检查干涉,画了一两年,他们就说果然“教授”英明,确实没什么用,有个印象就可以了。到现在,“教授”再谈“格雷码”,下面已是一片唏嘘。
很多国家都退步了,看了“民主”国家游击队炸水泥路用的“炸弹”,感慨不已,真的退步了,除了满腔热情,什么都没有了,巴雷特一枪放倒仨也不能说奇怪。很多国家迷失了,还有俺们很多人,很多孩子也是,听闻一个学土木的小女孩子,考了一个教师证,还考了个会计上岗证,还嫌没有安全感,不懂怎么办,俺感叹了,社会迷失了,不知道自己将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哪里是坚实的土地,也不懂脚应该放哪里才有支撑,都飘起来了,很多也是被迫飘起来的,纷杂的环境像一个万花筒,到处都是光明和色彩,但走哪里都不是,就淹没在其中。

游客

网友:
"纷杂的环境像一个万花筒,到处都是光明和色彩,但走哪里都不是,就淹没在其中",好文采,赞一个。
很符合大学的实际 哈哈

网友:
我也想玩,奈何公司的东西我们玩不起,也不由得我们玩

网友:
  看998大侠的帖子总能激起我对技术的兴趣,喜欢。。。

网友B:
998老师,是不是这么搞的?? 找个光盘,画N等分线,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扇区,把扇区一个间隔一个涂黑,再接上光电二极管。光盘转的时候,二极管能检测到一串脉冲。这个我这么玩过,当时觉得很粗糙,就没往心里去。

游客

网友:
请直接忽略掉,这种构想不具有通用性。其他楼层的兄弟们解释的够好了。
那么是不是将某一段的区域按特定的顺序涂黑,比如类似空空黑-001,来代表这一特定区域
大致是这个意思,但要用到码的问题,不是随意涂黑就可以,否则怎么读数据呢,

网友:
希望可以早点玩起来

网友:
巴特雷,玩电子游戏cod4的时候。过关卡点杀扎卡耶夫,那哥们一出来俺就开枪了。压根不需要等,不需要按照游戏攻略来。
同学问,为什么俺能这么做。
俺说,俺看书了的。下载看一点资料。科里奥利定律、风速、湿度、气压、密位、仰角;而这个游戏里,只考虑风速就行了。
巴特雷有句很经典的台词:玩 shot 玩 kill。哈哈牛逼啊,开枪必死人。

游客

网友:
学习能力强,个人有前途。
还是CS经典。。。。
大侠,cf是比不上cs的。cs来自于,value公司的半条命的一个衍生品。cs的弹道、人物模型驱动很经典。至今无人能模仿其游戏里的弹道。米国强大的数据采集,模拟能力牛逼得很啊。
CF里面威力最大的也是巴雷特 比AWP穿透力强太多了 无视各种木头箱子 人影一过 一甩 直接穿杀! 哈哈 就这枪能打出这种效果 不过需要MONEY买...

网友:
看了8楼大侠的帖子,再进一步提出一个想法,这个白板光盘编码器是不是先刻录上特定的01等数据,然后使用时直接用激光头来读取

网友:
中国人永远自己一个人玩,混个温饱,奔个小康,永远被各种鬼子踩在脚下。

游客

网友:
二位说的话题都太大了,在中国,只能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只能自己玩,你让人家跟你玩,人家玩吗?大家都不玩,想法上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国人是没有协作精神的,你有新技术,人家只是拿去简单山寨,把品质做低劣
附议一下,和鬼子比起来,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协作,不管是行业间的公司间的还是个人间的。稍微有一丁点儿能力的都是自己干,互相间还形不成合力,直接间接地成为鬼子的帮凶,或助手。

网友:
许多专业玩控制的家伙都不知道怎么用‘白板光盘’做一个编码器,阿拉提醒他们半天,居然没有一个知道的,不知道现在大学学什么?
还好,这次居然还知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8老师,是不是这么搞的?? 找个光盘,画N等分线,就形成了一个一个扇区,把扇区一个间隔一个涂黑,再接上 ...

我们是用海德汉的编码器,下图是码盘的原理
 光电编码器原理.pdf (1.26 MB, 下载次数: 20)   百度上有

游客

网友:
有学习精神,这就是阿拉说的,每天在爬楼,而不是坐在地上等人家给背到楼上去,阿拉每天学习新东西,人家拿来要玩的东西,不懂就学习,自己再不懂就雇用高人,不能坐在地上抱怨人家不协助,只有自己希望进步才行

网友:
俺不是搞液压的,异想天开下:是不是用滑阀控制,手轮调节滑阀的位置,从而控制油缸的位置?手轮处有刻度线。 谁做液压的,是否可行,最好有个简图,我好理解?

游客

网友:
不是,你要把系统想完整了,你这个方式,滑阀怎么知道到达位置以后要关闭?用什么方式把阀关上才是思路,你要考虑,在任何点,到行程以后,阀门可以关闭,否则,油缸怎么停止?因为没有机械限位,缸不会自己停止

网友:
就大侠的第二个问题,想了一个方法:把液压马达与液压缸串联起来,液压马达再与手轮用同步带连接,手轮旁边是机动控制的阀,手轮上的挡块转到位就把阀关闭,理论上应该也能行

游客

网友:
嗯,大侠说的对
正确的思路,是玩技术的基础,有这个基础,就什么都有,随便都可以玩,没有什么都没有关系
看来我这个思路基本也能用,呵呵,嗯,思路就是骨骼,思路行了骨架就撑起来了,然后具体详细设计就是附上血肉,水平高的能把身材容貌做的漂亮,就能卖个好价钱.. 水平不够的可能骨架就搭不起来,画虎不成反类犬..
实现的方式有多种,主要是思路问题,为什么阿拉提这个问题,因为它是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基础的基础级的玩意,有思路才有设计,这个不限定必须用什么方式,
噢,可能上面是缸,下面是齿型带,活塞杆上有与齿型带相啮合或连接的东西,齿型带两边是带轮和手轮,然后缸伸缩带动齿型带移动,再转化成手轮的转动
没有这么复杂,系统由阀、缸、齿型带组成,是廉价的机械系统,不涉及液压马达,要从简单系统想,不必复杂,

网友:
大侠,用斜面推阀门,到位的时候彻底关死,选精度好一点的件就可以了。关闭阀的位置与刻度盘关联起来。

游客

网友:
机械设计思维是这么个东西,但具体设计不采用这个结构,你想法是符合机械设计理念的,不错,

网友:
控制液压缸可以用凸轮,凸轮的曲线根据需要定,同时曲线和手轮的刻度也是关联的,细节的东西得再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中高中,还是很认真的,一支笔一张纸随手手算三星旋转系统质量距离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到了大学那四年就不 ...

正在感受这种风气

网友C:
第3个问题基本不会,没想法...

第4个问题,有了些想法,但离最后可行只差一步而不得解,只好作罢,既然很多人都知道就到网上"搜"了一下,看见了某个专利,然后就开窍了,看来我还是经验很少,一些经典的东西不知道、不会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侠说的那种简单方法
俺是这么想的,既然到了一定力矩可以停下来,结合离合器的定义,那应该是具体某个环节实现了脱离,而要实现脱离,那应该是力的作用,因为蜗杆与蜗轮之间有径向力、圆周力和轴向力,所以肯定是其中一个的作用,对于蜗杆或者蜗轮,圆周力和径向力基本不可行,只能是轴向力的作用使的蜗杆或者蜗轮实现轴向的移动,使的啮合脱开,这个轴向力又需要一个力与之平衡和限定,就需要弹簧来顶住。然后到这就不解了,按照这个想法,蜗轮与蜗杆之间必须完全脱离才能切断动力的传输,那蜗轮得移动较长的一段距离后才能完全脱开,实际中可能效果不好,另外脱出后就是蜗杆在一直磨蜗轮,看起来不太可行。。。

示意图(简单随意画的,理解就好...)

于是就停顿不前了,想不出来什么后,就到网上找了,看到了这种结构,前面的与我的想法基本类似,但是它的蜗轮是由外圈与内圈组成,而外圈与内圈之间是锥面靠摩擦连接,外圈由弹簧顶住,在蜗杆上的力克服弹簧力后外圈产生移动,于是外圈与内圈之间就“瞬间”实现脱离了,比我那种想法要优良很多,本来很多离合器就是靠摩擦来实现连接和瞬时切断的,看来我还是经验太少,不知道怎么用

网上的这张结构图(不知是不是大侠的那种简单方法)

(另外对这张图还存有一点疑问,蜗轮的内圈有上内圈和下内圈,上内圈与轴之间是滑键,在蜗轮的外圈向上移动后,上内圈依旧与轴啮合啊,莫非外圈与上内圈之间打滑了,或者是外圈完全脱离啮合而不转了,感觉最好还是上内圈与轴之间不要有连接)

游客

网友:
那样可能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就是减速器+离合器,不论这个是什么减速器
离合器做在涡轮蜗杆副上总感觉要牺牲效率,如果做在涡轮轴上岂不更好!随便套用一种极限力矩离合器的结构就行了。

网友:
淘宝上有卖200线左右的编码器用码盘,配合槽式光电开关用,非常便宜。都是做航模用的。估计998大侠没少玩航模,国人玩的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条件。
液压缸随意停的问题,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用齿形带和电容性传感器组成一个位置传感器,做到8细分或16细分精度应该还可以。
高速旋转密封不知道大侠玩到多高的真空度,比低温泵、离子泵等有什么优势,或特殊要求。
蜗轮蜗杆的问题不懂

网友:
看998的贴,看得越多觉得自己越无知。唉,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关于液压缸 手轮定位的问题。
    个人觉得应该这样:阀装在一个阀转盘上,靠齿形带及齿轮把油缸的直线运动按计算好的传动比转换成阀转盘的旋转运动,手轮的刻度指针下面装阶梯斜面用于阀的开于关,油缸运动阀转盘旋转,转到指针位置阀被触动实现停止动作。
    这种方式的定位精度是靠阀的打开关闭时间决定,可以在传动比及阀转盘传动结构做文章实现迅速动作。
    这种方式也是由磨床往复运动延伸得来,一个指针触点只能控制一个方向的停止,指针合理设计阶梯斜面也可以实现油缸的前进后退等动作。
    对于液压方面只是了解,具体没有实做项目,以上不对的话大虾们别见笑。

网友:
能和998聊上半个小时,估计都是高手。
998经常发点睛贴,不发基础技术贴,期待大侠发点基础技术贴。

网友(2012-11-22):
是啊,做电梯人也坐傻了

网友(2014-02-18):
跟您一比,发现自己啥都不会。。。

网友(2015-05-28):
引用 网友C:
第3个问题基本不会,没想法...

第4个问题,有了些想法,但离最后可行只差一步而不得解,只好作罢,既然很 ...

无意间看到大侠的帖子,大侠这个蜗轮蜗杆离合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有个致命缺陷啊,装蜗轮蜗杆减速机时一般先装蜗轮后沿着蜗轮圆周方向插入蜗杆,这样在装蜗杆时蜗轮可以自由转动,拆的时候一般也是先把蜗杆拆下再拆蜗轮,而蜗轮要想沿着自己的轴线方向自由滑动势必在蜗轮的边缘会和蜗杆的齿顶干涉的,这个和蜗轮的机构有关,蜗轮圆周面上是有一个圆弧面的,蜗杆的直径和这个圆弧面的截面的直径相差无几,及差了个顶隙,所以要蜗轮沿着自身轴线脱出蜗杆的牙是不太可能的,自己的见解错了大侠别笑话啊

网友:
998大侠的过去的帖子是如何找到的?为什么我都搜不到的

网友:
这个帖子里面说的技术成分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