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每隔一段就会出现环状突起或环状凹陷

楼主(2012-05-07):
有一把白钢刀,刀头宽9.7mm,刀头至刀把宽9mm,厚7mm不到,伸出段长50mm,要加工孔从直径11mm加工到12mm,孔深46mm,光洁度3.2,现在的问题是这刀稍微切的多一些,就让的很厉害,尺寸不能保证,但切的少一点,切削排不出,绕在刀尖上,内孔出现明显的螺旋线,进给打慢后螺旋线没有了,但是出现了孔每隔一段就会出现环状突起或环状凹陷。材料是45#钢。

各位能就这种情况提一些建议么,谢谢。

网友:
瞳孔还是盲孔
选择合适速度避免积屑瘤形成
增加车刀刚性

游客

网友:
白钢刀的刚性也就这样了,实在是没别的刀可用了,说是通孔吧,后面有个靠山挡着,说是盲孔吧,其实是94mm长的孔的半截

网友:
留量,用铰刀。

游客

网友:
其实我和师傅都想用铰刀,但是厂里没有,采购也不去买,而且就算买了也是用几次就坏的便宜货

网友:
刀杆强度不够,孔径比都近4倍了。选个好点的刀杆+刀片加工吧。

游客

网友:
台湾的5倍左右,日本的可以7~8倍。
对了,顺便问一下,硬质合金刀杆的长径比能到多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买一把细一点的
我正考虑自己买一把硬质合金刀杆,厂里原来的刀杆都是冒牌货,样子做的像硬质合金,其实是45号钢淬火的,师傅自己带的刀杆被我之前的一位撞坏了,现在只能用白钢刀磨了,谢谢

网友:
那就不好干了,2楼说了要避免积销瘤,两种切削选则,五米/分钟以下。80米/分钟以上。加工量小要在120米/分钟以上。后者一般车床转速达不到(要三千转左右)。后者效率又低。

游客

网友:
确实啊,有点头疼

网友:
换合金刀磨快点,快速度慢走刀。应该可以,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孔11刀杆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