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步轮尺寸对吗?

楼主(2012-05-07):
如图,我按照机械手册画的,现在同步带包上去感觉有点偏大的感觉,求高手解答

楼主:
补充一下,型号T10,25齿

网友:
什么叫包上去有点大,楼主请解释

网友:
楼主,你画的齿形是非常精确的。
1.用齿槽在底径上的宽度3.2反算齿槽在顶径上的宽度,结果是6.57,符合标准。
2.齿根圆角和齿顶圆角数值换一换就更标准了,不过这是很次要的。
3.“感觉有点偏大”是在计算机上模拟配合还是实物配合?模拟配合要节圆和节线重合,实物配合有问题那是质量问题了。
4.虚拟配合有问题,可以检查一下同步带有没有画对。
5.实际配合有异样,可以投影检查齿形和同步带齿。

网友:
这个还得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