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滑动导轨的虎钳,谁见过实物?

楼主(2012-05-07):
下图为无滑动导轨的虎钳的示意图,  未见过实物  。不知道这些杆件之间的几何关系。 那位大侠知道  给点信息, 说道说道,  万
分感谢。

网友A:
几何关系有点复杂啦,要保证各杆子之间不发生干涉,最下面那个摆杆的角度一定要小,使他的另一头几乎走直线,不能使圆弧,否则动钳就不可能无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何关系有点复杂啦,要保证各杆子之间不发生干涉,最下面那个摆杆的角度一定要小,使他的另一头几乎走直线 ...

谢谢您的回复  干涉的问题应该比较好解决 主要是这些杆的轨迹不好确定

游客

网友:
呵呵 轨迹规划应该怎么做啊 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那就做个轨迹规划吧

网友B:
用3D软件进行运动分析,这样轨迹就出来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D软件进行运动分析,这样轨迹就出来了。呵呵

嗯 是个好办法  但是各个杆和铰链的几何、位置参数 都得一个一个去试 很麻烦额

网友C:
贴主可以找类似的快速虎钳看一下,行程可能没有很长,没有四连杆结构,您发的图片可以说是一种变形

网友:
没看过,我在想夹紧力能行吗?

游客

网友:
加紧力没问题的 中间有一根螺杆来拉动动钳 靠螺纹来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主可以找类似的快速虎钳看一下,行程可能没有很长,没有四连杆结构,您发的图片可以说是一种变形

这种无导轨的虎钳行程也不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