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英语翻译向大侠求助

楼主(2012-05-07):
ALL  DIA'S & THR'DS TO BE CONCENTRIC TO WITHIN .002 TIR

是跳动吗?准确的不知道怎么翻译!也不知去哪里查?    在下机械英语实在惨淡啊!

网友:
这个要结合图才好翻译,单词简写了的
貌似是同心度要求.002

网友:
他妈的积分怎么减少了

网友A:
图中所有直径、螺纹同轴度要求小于0.002TIR, (TOTAL INDICATION READING千分表径跳)

游客

网友(2012-06-28):
受教。TIR

楼主(2012-05-08):
十分感谢!我的加紧学外语了!

网友(2012-06-20):
TIR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如果有图的就比较好分析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所有直径、螺纹同轴度要求小于0.002TIR, (TOTAL INDICATION READING千分表径跳)

这个中肯呀,如果接触开来这人图纸,LZ应该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