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趣味数学

楼主(2012-05-07):
刚才在贴吧里面看到有关趣味数学的问题,感觉很有趣,忽然想起一个关于数学的事,也很有趣...给大学琢磨琢磨
场景:一栋房子二楼的房间里面有三盏灯,由楼下有三个开关控制。
问题:只允许上楼一次,怎样分别确认三盏灯的开关?

网友A:
不简单吗?先开一盏灯开一段时间,再关丢。立刻开另一盏灯,上二楼。用手摸那盏灯是热的。

游客

网友(2012-06-16):
小学时是这样解的
抄网上的过时了,假如灯泡发热小,感觉不出来呢?
强人!

网友(2012-05-07):
摸不到呢呵呵   数学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简单吗?先开一盏灯开一段时间,再关丢。立刻开另一盏灯,上二楼。用手摸那盏灯是热的。

你只考虑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电灯泡发热的。但是现在有的电灯泡是不发热的....(想过没有?)

网友B:
用最原始的方法,把线槽拆开,一跟杀上去

网友(点评):
居然又写错了,***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只考虑到一种情况,那就是电灯泡发热的。但是现在有的电灯泡是不发热的....(想过没有?)

这就有点抬杠了

游客

网友:
你注意,楼主的条件:只允许上楼一次,也就说只能操作检查一次
数学问题嘛。其实,把一个灯泡下掉就行了:开一个,上去看,顺便下另两个灯泡之一,下来,试开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最原始的方法,把线槽拆开,一跟杀上去

现在的线路都在墙里面,照你这样,那房子看来是得翻修了!

网友:
上去后把三个灯拉长线,放到窗口来,在楼下按开关处可以看得到的地方,那样就一目了然

游客

网友(2012-06-16):
和我想的差不多
再要么,开一个,上去看,拆下亮的和另外其中一个,再下来开另外的开关就知道了。只是房子不知能不能看到灯光。。。

网友B(2012-05-08):
要么在其中一个开关串入电阻,然后的开串电阻的那个和另外的其中一个,然后上去看就知道了,分别为暗、亮、不亮。

这样不用拆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在其中一个开关串入电阻,然后的开串电阻的那个和另外的其中一个,然后上去看就知道了,分别为暗、亮、 ...

想象力很丰富!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运用电的热效应解决……不才,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方法了……

网友:
要不然就在其中的一个开关加个延时吧,同时开延时的开关和另两个开关其中的一个,然后上楼看。呵呵,不过如果连考虑发热都算抬杠的话,我这个就更抬杠了,还不如叫个人来帮我配合呢。他上楼看灯,我在下面开开关。

网友:
奇怪问题的答案

网友:
答案是什么呢?

网友:
可不可以拆下一个灯啊

网友:
拆一个灯没用,我觉得还是一个灯亮一段时间再关比较好

网友(2012-06-16):
开一盏灯,然后跑到楼下看

网友:
开两盏灯,上楼拧下一盏亮的,下楼边关灯边观察

网友:
回复的帖子 为毛浮不起来???

网友:
趣味思考

网友:
开一个开关,上去看看控制那个灯,这里解出来一个。
上去后卸下来一个灯,下楼,关掉所有开关,打开未知的两个开关中的一个,出门到院子里看看楼上有灯光没有,这样就解决了剩下的两个。

网友:
最怕数学了

网友:
那个发热的是经典回答,延时器和开关加电阻的哥们想象力很丰富啊不过确实很厉害两位,也算是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开一个开关,判断一盏灯,上楼把卸掉一个灯并短路,下来随便再打开一个开关,看空保跳与不跳

网友(2012-08-01):
找一个人去楼上看着,我在下边按开关,在两人碰面,核对一下顺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