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料水射流切割为什么产生条纹?

楼主(2012-05-07):
给各位高人:本人是做水射流的,用磨料水射流切割模具钢时,切割断面的上部为什么光滑,而下部产生条纹,请问条纹的形成机理是什么? 谢谢啦

网友:
主要是高压水的压力衰减, 在工件上面部分切割时已经用了部分切割力, 到切割下面部分时, 切割力不足, 所以不能完全切割,形成条纹状。  只有把切割速度放慢才能改变情况, 令条纹消失。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上面高压水流向下冲击,在切断的瞬间材料形成了一个缺口,水流急速向缺口方向流动,旁边力度减弱许多以致无法有效冲击,所以就形成了条纹,水刀不断前进,条纹就连续的出现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另外的问题, 那是切割到最后时出现的情况, 这情况其实也是因为速度快造成的, 如果你把速度减慢, 这问题同样可以解决。

当然了, 你可以只把切割最后那4-5毫米的速度减慢就可以, 不用整个切割程序都减慢。

网友:
刀头走得太快了

网友:
当初看《中国式育儿》理由简单到充分,姐姐的小孩快二岁了(小兴奋,二岁的小孩子总是那么好玩的)。姐姐是家里第一个有小孩子的女人,虽然妈妈可以帮上忙,但是怎么说时代也在变迁,在照顾孩子这一块,怎么也要添加新元素。姐姐离开学校后,看书的耐心慢慢地也被越磨越短,其实也能理解。以至于我看到育儿漫画(重要的还是爆笑的,有木有!!!),我眼前一亮,整个人就呈现激动状态了。
  好啦,东扯西扯,我该说说对这本书的感想了。

  其实刚开始打开这本育儿漫画的时候,心里多少有点点小小的失落,因为寄望过高,也比较理想化,当真把这本书当成育儿百科全书了。理想和现实脱节,回归现实总是有那么要命的失落感的。

  但是细细看完整本书才发现受益匪浅,也真是一本爸爸妈妈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这本书细细的介绍了,对于小孩子的性格培养和人格培养的重要性。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中国有句古话说,三岁定八十。我们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努力为他/她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由自己和身边的人给她/他立下一个好的榜样。

  辣爸甜妈将中国式育儿所面临的现状都做了分析,并且做了简单明了的比喻。比如金叔叔的武侠达人们大多都是读了一本“心法”,又被高手疏通了一下“经脉”,就变得神勇无敌了!但是想做育儿达人,恐怕只是读几本心法还是不够的,指望偶遇一个高手也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先从练基本功开始吧!

咱们中国功夫讲究“外练筋骨皮,内练一身气”,有了基本功才不会被招式所迷惑,修X炼育儿达人也是如此。
育儿达人的基本功是什么呢?就是筋(观察)骨(交流)皮(引导)和气(尊重)!
大多数妈妈都可能成为天子的变化无常感到困惑不解。从父母的角度而言,我们要和孩子一起在春季里发芽。
不怎么会写书评。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仍旧希望能给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带来一些了解。希望所有的妈妈和孩子们幸福健康。

胡司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