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异性孔

楼主(2012-05-07):
小弟最近在烦恼一个问题,就是用SW画图的时候一般的异型孔可以随便插入,但是软件上没有的插孔,可不可以自己做成异形孔保存下来啊?

楼主:
自己也加油思考一下

网友:
异形孔里的选项有很多的,不知道你希望自己添加什么样的?
那里边很全的,各个标准的孔都有。

网友:
异型孔左侧选项是不是有个定义的图标呢,它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自定义里面可以满足你直孔、台阶孔、螺纹孔、锥孔的需要,尺寸可以任意自定。

网友A:
  是我们没理解到你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没说清楚你要的指令? 我觉得异型孔特征在打孔方面完全够用了,希望你在仔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们没理解到你的问题,还是你自己没说清楚你要的指令? 我觉得异型孔特征在打孔方面完全够用了,希望你 ...

我要做的孔是有好几个台阶的,而且台阶上还有倒角,圆角的。比如说08-2的插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做的孔是有好几个台阶的,而且台阶上还有倒角,圆角的。比如说08-2的插孔。

方便手绘贴图?  或者单聊?

网友:
SW 做孔的话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手绘贴图?  或者单聊?

要做的孔的其中一个例子

网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借用#5楼的说法。

像这种孔不常见,是作业的需要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用旋转切除不是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