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在正向逆风六级风下玻璃受到的压力

楼主(2012-05-07):
一百公里时速下, 挡风玻璃 倾斜角度18度,  圆弧R30000  ,高800, 宽1600

计算在正向逆风六级风下玻璃受到的压力。

网友:
坐等高手,最好把计算过程也写下

网友:
百度知道,copy而来

只有毛估了:
F=0.3*1.293*(100/3.6)^2*2/2=3325N

ref:
风阻就是风的阻力。一般车辆在前进时,所受到风的阻力大致来自前方,除非侧面风速特别大。不然不会对车辆产生太大影响,就算有,也可通过方向盘来修正。风阻对汽车性能的影响甚大。根据测试,当一辆轿车以80公里/时前进时,有60%的耗油是用来克服风阻的。    风阻系数Cd是衡量一辆汽车受空气阻力影响大小的一个标准。风阻系数越小,说明它受空气阻力影响越小,反之亦然,因此说风阻系数越小越好。一般来讲,流线性越强的汽车,其风阻系数越小。

    风阻系数可以通过风洞测得。当车辆在风洞中测试时,借由风速来模拟汽车行驶时的车速,再以测试仪器来测知这辆车需花多少力量来抵挡这风速,使这车不至于被风吹得后退。在测得所需之力后,再扣除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剩下的就是风阻了,然后再以空气动力学的公式就可算出所谓的风阻系数。

    风阻系数=正面风阻力× 2÷(空气密度x车头正面投影面积x车速平方)。

    一辆车的风阻系数是固定的,根据风阻系数即可算出车辆在各种速度下所受的阻力。

    一般来讲,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大多数轿车的风阻系数在0.28—0.4间,流线性较好的汽车如跑车等,其风阻系数可达到0.25左右,一些赛车可达到0.15左右。

网友:
等待高手,同上,最好有计算过程

网友:
不上物理课好多年!!!!

网友:
以前了解过一些,现在记不清了。
粗略计算便如 3楼随风 所示
若详细计算便与此玻璃本身特性、周围的环境、玻璃固定方式、包括玻璃背后的物体形状等等有关
以上因素会产生紊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

网友:
呵呵,抢个沙发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