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画梯形螺纹怎么就不行呢?

楼主(2012-05-07):
我是要画内螺纹,先画了螺旋线,然后话个梯形,用切槽指令行不通,该用什么指令才可以呢?

楼主:
       还有我安装了R21版本时,旧版的没删掉,后来把旧版删掉,结果文件关联没有了。 我就在属性里更改了打开方式,结果成这样了。
点击这个打不开,说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只能先打开CATIA然后点打开文件)
    于是我按照网上这个方法,但是没有用。

       这个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如果没有智能重新安装了。但R21的安装程序被我删了,在电驴下载的,现在没源,那位大哥有的话希望能帮个忙,发到我的邮箱  tezhana@163.com

网友A:
没用过CAE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CAE的路过。。。。

  可这是C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这是CAD。。。

CAD都可以整出这种效果啦?是用三维部分吧?

网友:
用扫描啊。

网友B:
是 你的梯形槽太大了,或螺距房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个想法:通过扫琼命令应该能扫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都可以整出这种效果啦?是用三维部分吧?

autoCAD、CATIA 都叫CAD啊,这个是用CATIA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你的梯形槽太大了,或螺距房大点就可以了

梯形槽尺寸是根据设计手册公式计算出的,齿顶宽0.366P, 牙型角15度 ,这样画出来的,不应该会大啊

游客

网友:
多大的螺纹?我来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想法:通过扫琼命令应该能扫描出来。。。。。。

扫掠是应该可以,画法不一样了,要修改的比较大

网友:
这样的话,你得再请教大虾们帮忙啦....

网友:
将控制轮廓改为拔模方向,选择一个垂直于面的方向就可以出来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都可以整出这种效果啦?是用三维部分吧?

说什么哪?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梯形槽尺寸是根据设计手册公式计算出的,齿顶宽0.366P, 牙型角15度 ,这样画出来的,不应该会大啊

梯形内螺纹,螺距6mm,大径31mm,小径24mm。

网友(2012-07-12):
会做外螺纹的话,内螺纹就能做得出来,切槽是没错,可是你也要把里面的参数设置明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