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溶强化和冷加工硬化会使塑性和韧性降低?

楼主(2012-05-07):
固溶强化对位错有钉扎作用 请问钉扎作用是什么意思? 他们都是使位错增加和强化 强度和硬度提高是因为位错阻碍了变形 但为什么塑性和韧性会降低呢?

楼主:
求高人指点  谢谢了!!!

网友:
baidu只搜到这个:钉扎点是晶体中的位错是一种线缺陷。

固溶:看字面意思就晓得了:“让固体溶进去”。

网友:
钉扎作用…………  先说固溶体  ,是指在均匀的一个相内存在了其他想的质点  ,比如在铁素体内部原子晶格不是完全由铁原子构成,而是存在一部分碳原子,或者以替换(替换铁原子位置)形式   ,或者以间隙(存在在铁原子晶格的间隙中)形式   ,所谓钉扎,是指位错在运动这个存在点缺陷的位置上 ,它的运动会受到阻碍  ,这个就是固溶强化的主要形式

网友:
没看清你的问题 ,你问的是为什么会变脆 ,那是因为大量的位错聚集,产生的微裂纹导致的脆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