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自动下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07):
液压剪两个液压缸有杆腔进油是剪切状态,平时都是升起无杆腔注满油保持静止,最近突然自动下落是怎么回事!有液压锁!

网友:
可能液压锁坏了

网友:
液压缸内泄漏也会下降

网友:
液压缸内泄的可能性大,先检查下吧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串油了

网友:
“突然下降”?就是说油缸在高位能够保持一定的时间毫无规律的突然下落,而不是缓慢下溜?
1 k  f  [( p, `3 T如果是这样的话,液压锁的液控这一块可能存在问题了,检查一下控制油路;换向阀的主滑阀复位弹簧也有可能存在断裂、变形等问题

游客

网友:
有了液压锁,还跟换向阀有关吗?

网友:
换向阀对中弹簧如果出现问题 这样换向阀的a或b腔就有存在压力的可能 液压锁的也就有了开启的控制压力

网友:
液压缸内的安装密封圈的滑块锁掉了

网友:
曾经见过缸内的活塞紧固螺母掉掉

网友:
我们要考虑两方面,1是油缸是否内卸,2是液压锁是否坏了。

网友:
内泄  自锁失效

楼主:
5两个都是刚换过的密封圈两个液压缸是同步往下落!刚修过不就久!以前是一个下落后来两个都修了不到一个星期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两个都是刚换过的密封圈两个液压缸是同步往下落!刚修过不就久!以前是一个下落后来两个都修了不到一个星期 ...

那您要检查液压锁的闭锁性能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碰到的比较多,一般都是液压锁坏了,或是油太脏。我们一般都是冲洗一下系统和打开一下液压锁。

楼主:
谢谢各位建议!

网友:
刚修过的话  可能液压缸装配时进了杂质   堵塞某个阀  比如液压锁
还是要现场分析
说说你可能怀疑的情况
比如 下落的时候 是哪根油管有震动  系统压力有没有突然降低 等等

网友:
可能是密封圈坏了,

网友:
典型的问题,换个液压锁试试

网友:
换液压锁试试再来吧!!!两个油缸都是刚换的,里面有杂质引起内泄等是有可能,但给你换油缸的人不会那么业余,两个都出现同样的现象。要真这样,以后必须换供应商!

网友:
液压锁坏了吧

网友:
液压泄露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2-06-07):
迅速下降 应该就是液压锁不保压造成的
慢慢下降 应该就是油缸内泄
所以楼主自己去观察一下

网友:
油封漏油或液压锁紧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