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唛头设计-求助

楼主(2012-05-08):
厂家给我的唛头设计,总觉得不舒服,请给提意见,谢谢!

网友A:
好象是产品外包装。这就是“唛头”?
这样小的木箱,上下却有12个耳环。当然不是吊装用。是把箱底和箱盖放上,然后折弯钉钉子封装,就像旧时当嫁妆的镜箱包角?这种设计简直是匪夷所思。
很小的尺寸,完全可用用瓦楞纸盒。要漂亮点,外表可以彩色印刷。环保并且世界通行无阻。

游客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买的真空泵比这箱子稍微大一些,是用木箱子钉的,比较结实

网友(2012-09-23):
公司零件散装出口,就是用这种木箱。
大侠,这种耳子结构是目前很先进的东西,直接插入打伏即可,无需钉钉。以前偶尔接触过这东西,打电话过去,供应商牛气的很,买少了还不卖。
瓦楞纸结实吗?
是的,只有用户自己知道了,这种木箱的成本是比较高的。
产品运输和销售用的一次性包装木箱,似乎没有多次使用的需要,所以要说匪夷所思。
这是包装箱设计,不是唛头。耳环是有个好处,不用钉子,穿到孔里折弯,可以重复几次使用,还算方便,我们用过。

网友(2012-05-08):
尺寸小,用五层瓦楞纸箱可以代替,抗压力也能达到200公斤

网友:
网址换成http://    然后把它缩小放到下部或者右下,下划线去掉。公司名称也往下放,跟产品名称保持距离。公司标志如果有标准字用标准字,不要用印刷字体。注意比例关系。这种东西形象上最重要是明确,简洁,字体工整

网友:
楼上说的对,产品名称跟公司名称最好能分开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产品外包装。这就是“唛头”?
这样小的木箱,上下却有12个耳环。当然不是吊装用。是把箱底和箱盖放 ...

无钉木箱,结实耐用,美观,       比破纸箱强。

别人问的是 运输标志好不好看

游客

网友:
谢谢指教,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产品外包装。这就是“唛头”?
这样小的木箱,上下却有12个耳环。当然不是吊装用。是把箱底和箱盖放 ...

“唛头”为运输标记(Shipping Mark),是运输包装件上的图像、文字、数字、字母的总称。

网友(2012-09-22):
无钉木箱,结实耐用,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