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

楼主(2012-05-08):
(图片)

网友A:
这是机械原理中,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最基本的,LZ翻下书。
答案:太阳轮齿数为36.

游客

网友:
回复我,帮我解答,急呀
已知齿数、模数,那外齿和太阳轮的分度圆不是一样大的了吗?
那外齿与太阳轮的模数是一样的吗
外齿36,太阳轮也是36,怎么会一样呢,中间行星轮都放不了呀,不懂呢,

网友:
太阳轮输入,行星架输出,传动比为,1+zb/za=1+36/za=2,za=36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已知齿数、模数,那外齿和太阳轮的分度圆不是一样大的了吗?
外齿36,太阳轮也是36,怎么会一样呢,中间行星轮都放不了呀,不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械原理中,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最基本的,LZ翻下书。
答案:太阳轮齿数为36.

回复我,帮我解答,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我,帮我解答,急呀

这样的结构,一般传动比在2.5-5

游客

网友:
那就是说转东比为2不合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结构,一般传动比在2.5-5

速比不合理,用太阳轮输入,行星架输出不可能实现。必须有放置行星轮的地方。但是用齿圈输出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我,帮我解答,急呀

当时直接按传动比计算公式算的。
LZ的这种结构,传动比值是不合理的。

游客

网友:
谢谢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比不合理,用太阳轮输入,行星架输出不可能实现。必须有放置行星轮的地方。但是用齿圈输出可以实现。

大车的驱动桥采用轮边减速,好像就是中间主轴输入,行星轮架输出,桥壳为内齿固定,前几年见过,好像是这样

网友(2012-06-16):
(n1-nh)/z1*zh/zh*z2=(n2-nh)
n1=2nh,zh约分没了, z2=36,n2=0
得:(n1-nh)/z1*z2=(n2-nh)
    z1=(n1-nh)/(n2-nh)*z2
      =nh/(-nh)*z2
      =-z2,数量上等于z2

网友(2012-12-04):
化简即后面的等式,右端应有个负号,写的时候,没写上。

网友(2013-10-25):
内齿轮和行星轮齿数模数一样大?请问如何装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