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通磨外圆,请教

楼主(2012-05-08):
通磨外圆,     2个台阶    ,大外圆7.8长度2MM     ,  小外圆6长度10MM  ,  中间有个4MM的 通孔  。

    这个工件等 热处理后通磨外圆 ,  公差就0.015    , 表面光洁度在   0.8      ,孔跟外圆无垂直度要求     。现在通磨要保证2 个 外圆的同心度 。

请教高手  用 什么 设备或什么工艺可以解决一下 。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加工啊

网友:
用外圆磨就可以搞定!

网友(点评):
这么小的工件 外圆磨装夹哪里啊

网友:
热处理后不车直接就磨吗

网友:
磨床干这个活没有问题的,直接干就可以

网友(点评):
试过 了 不可以同心度 0.005 保证不了

网友:
尺寸公差一丝五,同轴度要求不知道是多少,一般外圆磨床保一丝应该没问题,毕竟是两刀活下来的,不太好说。只要砂轮粒度采用80以上的,外加切削液,粗糙度保0•8绝对没问题,保0•4都有可能。

网友:
就用外圆磨床

网友:
中间4mm孔如果没有其他要求可以放在最后打孔
两端留堵头打中心孔,外磨后线切堵头及打孔

网友:
我来学习怎么做的!

网友:
尺寸太小了,怎么磨 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产品热处理硬度是多少

网友:
棒料直接进行热处理  超高速车床直接车成 0.8不是问题  一刀出同轴不是问题  要求转速35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