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和运动控制的集成,如何设计?

楼主(2012-05-08):
       实验室在设计一台设备,X,Y,Z的三轴伺服控制和图像采集处理,原来控制部分是由运动控制卡控制,图像处理部分是CCD相机和图像处理卡,由于运动控制卡和图像处理卡都是插槽式的,势必需要工控机,现在想把运动部分和图像处理部分集成到一张卡上,请教各位给个引导,怎么去设计,将两大模块集成到一张板上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支持下,加油!

网友:
不懂,先做个记号

网友:
请教下998

网友:
坐等998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你也是998,你先来!

网友:
顶下....希望有这方面的专家来解释下

网友:
CCD加定位,现在的热门项目,做出来就是视角机器人,只要你计算机语言好,应该能找到一个好算法

网友:
楼主你们是在做这个项目吗,有国家和高校的立项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