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FANUC 0i系统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5-08):
数控菜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哦~~~

1、FANUC系统的主轴是他们自己的产品,还是可以自己设计?刀具呢?主轴电机呢? 2、控制主轴运动的软件是否剧有开放性,可否更改?
 3、能否通过PMC控制主轴的运动?

谢谢大家,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
4、告诉串行总线HSSB和FSSB是一种东西吧?有些地方叫的不一样,确认一下

网友(点评):
明白了。FSSB是CNC 与伺服放大器相连接的,是FANUC伺服总线。HSSB是CNC与PC机相连接的,是告诉串行总线。

网友(点评):
高速串行总线

网友A:
1、主轴电机和驱动器要么全部用FANUC的~~要么用其他厂商的变频器搭配变频电机做模拟量控制~~
2、不开放~~话说没一家数控厂商是开放的~~
3、主轴就是靠PLC控制的~~
4、HSSB和FSSB是不同的两个东西~~

游客

网友:
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轴电机和驱动器要么全部用FANUC的~~要么用其他厂商的变频器搭配变频电机做模拟量控制~~
2、不开放~~话 ...

我对数控系统不熟悉,刚入门。所以还想烦请大侠给我解解惑。
1、数控机床主轴有两种,一种是串行主轴一种是模拟主轴。大侠的意思是,串行主轴是FANUC自己的产品,不能改。那么用模拟主轴的话是不是可以自行确定电机和伺服放大器?
2、关于主轴控制,我看了一些培训资料,上面的图上,主轴伺服放大器都是直接和CNC相连的,没有和PLC相连啊。如果说用PLC控制主轴那么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啊?
3、FSSB和HSSB有什么区别啊?我知道FSSB是CNC和伺服放大器连接的,那么HSSB是连接什么地方的?

呵呵,麻烦大侠了。

游客

网友:
PLC都直接集成到CNC控制器里去了

楼主:
补充问题5、FANUC的二次开发指什么?仅仅指FANUC PICTURE吗?其他地方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

楼主:
谁来帮帮忙啊!

楼主:
坐等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问题5、FANUC的二次开发指什么?仅仅指FANUC PICTURE吗?其他地方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

查了一些资料,FANUC OPEN CNC 也就是人机界面的开放性。主要有HMI-PC、FANUC PICTURE、HMI-NC这软件都是来改变控制画面,方便生产实践。那么FANUC的开放性也就指这些了吗?对于控制软件和硬件方面有开放性吗?比如可以改动插补程序或主轴控制程序吗?可以在主轴上加入力反馈控制装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问题5、FANUC的二次开发指什么?仅仅指FANUC PICTURE吗?其他地方可以进行二次开发吗?

二次开发还是用C语言执行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数控系统不熟悉,刚入门。所以还想烦请大侠给我解解惑。
1、数控机床主轴有两种,一种是串行主轴一种 ...

1、没错~~用模拟主轴的话就可以选其他家的变频器+变频电机~~
2、CNC和PLC之间是有联系的~~
3、HSSB我还真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FANUC OPEN CNC 也就是人机界面的开放性。主要有HMI-PC、FANUC PICTURE、HMI-NC这软件都是 ...

插补是不可能改的~~这个算法是在系统软件中的~~
力反馈控制?类似于OMAT的东西?

网友B:
HSSB和FSSB针对的场合不一样,前者是连接分离型HMI和NC的,后者是NC和伺服之间的。猜想这么做的目的是这样的:HMI开放是趋势,欧洲已经开始主推了,完全放弃系统商的HMI,每个厂商都有自己特点的HMI,一般是在实时内核的WIN下开发的。这样FANUC必须要开放协议,于是就推出HSSB,把HMI开放。但系统的核心是伺服控制,这块是不会开放的,也就是FSSB是不会开放的。
所以,目前想二次开发伺服的底层算法,在FANUC上是别想了。
西门子可以二次开发NC(注意,不是HMI),但要求在SUN工作站上运行其开发软件,据说,国内还没有谁在做这个事情。
至于力反馈的问题,可以想想其他办法看看能不能解决,FANUC是可以读取主轴的负载的,这个数据可以通过NC程序或PMC程序来简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SSB和FSSB针对的场合不一样,前者是连接分离型HMI和NC的,后者是NC和伺服之间的。猜想这么做的目的是这样的 ...

貌似西门子的nc本身就是从pa而来……既然有能力对他的nc进行二次开发……不如直接用pa了……

游客

网友:
这么说,大族,光洋和西门子是同门兄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SB和FSSB针对的场合不一样,前者是连接分离型HMI和NC的,后者是NC和伺服之间的。猜想这么做的目的是这样的 ...

谢谢元帅指点。
读取主轴负载之后,可不可以通过编程或其他方式来控制主轴运动,使主轴负载在一定范围中。如负载大了就上移主轴,负载小了就下移主轴。如果不是通过编程,通过其他方式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元帅指点。
读取主轴负载之后,可不可以通过编程或其他方式来控制主轴运动,使主轴负载在一定范围中 ...

首先是进退这个要求是否合理?
假如必须是根据负载来进退,那俺没什么建议。
假如是根据负载来控制进给速度,实质是控制进给被率,负载大了就降速,小就升速,这到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设置几种门槛,已做提醒,强制停机或退刀。上面大侠提到的OMAT系统就是这么个效果,但响应,精度应该要比系统自己读负载要高。
建议楼主了解下OMAT系统,或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