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丝,加工的螺纹老是崩刀!

楼主(2012-05-08):
我现在加工M33*3的内螺纹,  采用G76的编程方式,工件是1米长外圆110,材料是40CR,转速是320-460之间,采用带中心架的数控车加工,原来加工的都没有问题,就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加工的螺纹老是崩刀,崩的是刀片的退刀方向的刃,ap是第一刀0.8,然后递减,最少吃0.1。

现在也找不到原因,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用数控车刀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车刀很好的。

现在用得就是机夹刀片

网友:
%
M3S200T101
G0X100
Z10
G65 P9003
A模数
B槽底宽
C齿顶外径
I 角 度
J 全齿高
K螺纹长度
T 刀宽
F进给
D头数
G0X200 M5
Z10
M30
%
(******************************)
O9003
#100=#4
#28=#5
#144=#3
IF[#7LE1]THEN#7=1
IF[#7EQ#0]THEN#7=1
#10=#1*3.141593*#7
#130=1
WHILE[#130LE#7]DO1
#131=#10/#7
#132=#130-1
WHILE[#28GE0]DO2
#101=TAN[#100]*#28+#2/2-#20/2
#30=1
WHILE[#30LE2]DO3
IF[#30EQ1]THEN#29=ABS[#101]
IF[#30EQ2]THEN#29=-[ABS[#101]]
G0Z[#10/2+#29+#132*#131]
X#3
G32Z-[#6+#1/2]F#10
G0X[#1*5+#3]
#30=#30+1
END3
#3=#3-#9*2
#28=#28-#9
END2
#28=#5
#3=#144
#130=#130+1
END1
M99
%          这里的F进给不是螺距,是每次的切刀深度,一般0.08-0.12左右,根据你齿面粗糙度决定数据大小

车再大螺距也不会崩刀

网友(2012-07-25):
你看看是不是刀具中心高不对,那样很容易打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