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2”在语句“G91 G30 P2 X0. Y0. Z0. M19 M55 M131;”中的作用或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2-05-08):
请教:“P2”在语句“G91 G30 P2 X0. Y0. Z0. M19 M55 M131;”中的作用或意义是什么?

网友A:
你这是加工中心吧,P2指的是第二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加工中心吧,P2指的是第二零点

是加工中心,“第二零点”是什么意思?(是第二参考点吗?G30不就是回第二参考点吗?)

网友:
好像是你自己设定的第2工件坐标系。也不知道是

网友:
也是换刀零点

网友:
也称第二参考点,坐标值不是我设定的,一般由厂家设在参数1241里

网友:
P2是G55坐标

网友:
P2作为G55坐标系的前提是,在用G10输入坐标值时才是的,例如:G90G10L2P2X-500Y-600Z-700;G11;在这里它指的是G55坐标系,但在楼主的这段里应该是我所讲的

网友:
楼主的这段应该是讲:主轴定向,X,Y,Z,三轴回到换刀零点,准备换刀的意思

网友:
1、G28是返回第一参考点,通常是返回机床的机械零点(不是绝对的);
2、G30是返回第二、三、四参考点。
      2.1 G91 G30 P2 X0. Y0.Z0.代表返回机床的第二参考点(通常是换刀点,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2.2 G91 G30 P3 X0. Y0.Z0.代表返回机床的第三参考点(通常是卧式加工中心1号工作台,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2.3 G91 G30 P4 X0. Y0.Z0.代表返回机床的第四参考点(通常是卧式加工中心2号工作台,不过也不是绝对的);
我知道的大致就这些,希望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