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90D的钢板在工程机械中的应用

楼主(2012-05-08):
在工程机械中,Q690D 的钢板能用来做什么???特别是厚一点的

网友A:
这是58系列后面一款做受力结构的材料,主要用作有受力要求,对重量有限制的结构,焊接工艺比原来58系列稍微复杂一些,在国内已经普遍使用,才采矿与工程机械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8系列后面一款做受力结构的材料,主要用作有受力要求,对重量有限制的结构,焊接工艺比原来58系列稍微 ...

谢谢      您是技术人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您是技术人员吗???

是的,有问题你说,

网友:
一般用厚度20、25、30的,中厚板,也有16、40、50厚的
一般焊前要喷丸除锈,焊前预热,焊后回火
一般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或者富氩气体保护焊;配高强度焊丝

网友:
Q690是高强度的焊接结构钢,主要用来做轮船,汽车的钢结构件。但是一般在工程中,这种钢的都比较薄,是因为随着厚度的增加,屈服强度变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58系列后面一款做受力结构的材料,主要用作有受力要求,对重量有限制的结构,焊接工艺比原来58系列稍微 ...

一般钢材都耐压不耐拉,据悉,这种刚的抗拉强度非常搞

游客

网友:
阿拉是轧钢板的,还设计制造超重型结构件,自然懂钢板,你卖钢板的也应该懂,否则阿拉问你,你不懂,你怎么卖啊?
是的 你对钢板了解的透彻啊 我是做钢板销售的 但是不知道一些钢板都做什么用 做什么部件 了解一下
这个不算强度非常好的,有比这个厉害多的板材,这个不适宜船板,船板是特殊的板材,有特殊需要,要符合船级标准,

网友:
这个不清楚,对材质了解的还不够!

网友B:
你要厚钢板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厚钢板做什么

我是销售钢板的    想了解厚钢板的用途

网友B:
你搞销售,有心的话多拜访你的客户,了解对方的产品多用哪种钢板,时间长了,就好了---中博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销售,有心的话多拜访你的客户,了解对方的产品多用哪种钢板,时间长了,就好了---中博机 ...

网友(2013-06-22):
应该在矿山机械中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