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播种机械,在做排肥器与排肥箱时碰到问题了

楼主(2012-05-08):
做的玉米播种机械。。但是今天在做排肥器与排肥箱时碰到问题了,问题如下:

1。用的是外槽轮式排肥器,但是排肥轴与排肥器之间的传动是用轴承,轴承放到哪里支撑呢?
2.堵塞轮与排肥器以及排肥传动轴之间怎么连接呢。。附上照片1 2 3堵塞轮与轴之间还用轴承么?
3.排肥传动轴与排肥箱体之间用外加轴承么?箱体厚度只有2mm。怎么解决外加轴承问题?如果不用轴承那箱体与轴之间怎么配合啊?有什么附件么?
4.轴承在轴上怎么轴向定位,因为传动轴没有轴肩,考虑用其他的零件解决。。
问题可能有错误,但是老师帮不了,因为学校没有老师做农用机械这块的,。。希望论坛里面的大神帮忙啊。。。
谢谢大侠闷啦

网友:
我家就有一台,但没拆过。。。。。

网友:
那个东西可以和老师商量!

网友:
楼主说得名称从图片分辨不出来,大家怎么发表意见呢

楼主:
是不是问题很幼稚啊,,怎么就没有好心人帮忙回答下。。图片1是槽轮与排种器的截图。而是槽轮调节装置。。这些够么、、、

楼主:
再次附上排肥轴和箱体。。。。希望有人能帮助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附上排肥轴和箱体。。。。希望有人能帮助解释,谢谢

一段轴为两点轴承的支撑,轴与轴之间的联接用弹性橡胶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段轴为两点轴承的支撑,轴与轴之间的联接用弹性橡胶联轴器。

那敢问大侠。排肥器轴与阻塞轮怎么配合的啊,阻塞轮与排肥器箱体怎么配合的,没见过实物所以很困惑。希望您能够回答,做毕业设计,很多实际的东西没有接触过,很是困惑。

游客

网友:
把排肥器轴与阻塞轮撤装一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东西上面我就没见过有轴承,是尼龙件,干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上面我就没见过有轴承,是尼龙件,干磨

thanks  不过应该有间隙把。。您知道阻塞轮的尺寸怎么确定么?它是怎么定位和调节槽轮的?谢谢,小弟刚刚开始设计所以问题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s  不过应该有间隙把。。您知道阻塞轮的尺寸怎么确定么?它是怎么定位和调节槽轮的?谢谢,小弟刚刚 ...

依次是阻挡器 2叫什么呢,我不知道,3排肥轮。排肥轴可以轴向移动调节排肥轮在排肥槽里的长短控制排肥量。不过现在又出新型的了。换代很快的。
尺寸我不确定,第二个图直径大概70-80mm吧,排肥轮和阻挡论直径一样,6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次是阻挡器 2叫什么呢,我不知道,3排肥轮。排肥轴可以轴向移动调节排肥轮在排肥槽里的长短 ...

thanks.....非常感谢。。。

网友(2014-04-13):
看来回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