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平台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2-05-08):
一个直径1.2米重140KG厚16mm的圆盘要绕圆心旋转,每快速转90度时停一下,每小时要转40圈,电机该怎么选啊?
头一回做这个,跪求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啊,用限位做,最经济适用,精度也高,但加减速做清楚就好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2-11-22):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都可以  但必须把惯量算好 这样才能选合适的减速机  才能做好方案

网友:
你这个找做分割器的给你全部搞定,四工位的,估计用250W的调速电机就够了。

网友:
伺服应该更稳定吧

网友:
概略算一下,採1/40減速機的話,轉子慣量能滿足,應該是1.5kw ,2000rpm ,中慣量能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