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38是什 么螺纹?

楼主(2012-05-08):
Nc38是什 么螺纹…

网友A:
美国石油学会钻杆接头螺纹,牙型角60,锥度1:16,
可以在百度上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国石油学会钻杆接头螺纹,牙型角60,锥度1:16,
可以在百度上搜到

谢了。、。。找找看了。、。。。

网友:
百度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