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锻件加工刀具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2-05-08):
粗车轴承钢锻件,外圆200-400不等,里空50-100不等,长度35-80不等,大的小的都有。粗加工外圆,里空,长度都有10MM左右加工量。精度不高,尺寸不严。目前用YT5刀头加工,效率很低。726刀具更不行。望各位大侠赐教,用什么刀头加工可以提高效率。普车我通常低转数慢走刀一刀够尺寸,但刀具磨损太大。加工成本太高。

网友:
YT14或者YT15。

网友:
山东清水这边做轴承钢锻件的,很多;建议lz多考察几家,从市场实践入手 理论推敲太麻烦和复杂

网友:
以前做过,先退火再车的

网友:
轴承钢很硬,试一试先处理一下再车。

网友:
不好办,还没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可以试一下CBN刀具

网友:
找个整体CBN 的刀具试试啊,据说整体CBN 刀具抗冲击性还是不错的,但是 价格可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