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油钻钻孔大小不一样,每次都这样,何故?

楼主(2012-05-08):
各位高手,我用卧式加工中心,加工2-Φ39的孔,同一把油钻,为什么加工出来的孔径不一样,先加工的那个孔为Φ39,后加工的那个为Φ38.5,材质为20CrMo。每次都这样。请问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是刀具的磨损。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刀具磨损导致的,详细如下:在加工中心上每次装夹两个零件,每个零件两个孔Φ39,两个孔一左一右,加工完一个零件上的两个孔,工作台旋转,加工另一两个孔,如果是刀具磨损,应该出现,前几个零件的空合格,而后来的零件上的空不合格,情况却是,这些零件的第一个孔合格,而第二个空不合格分别为Φ39和Φ38.5,也就是说每个零件的首先加工的那个孔是合格的,而第二个加工的就是不合格的,所以不是刀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