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材料加工,为何刀具磨损也很厉害?

楼主(2012-05-08):
做pvc材料的工件
材料应该很软呀
怎么刀具磨损的也很快
大家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刀具,一般用白钢刀。

网友:
粘不?是不是材料太软粘刀,导致刀发热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刀具,一般用白钢刀。

开槽用的就是白钢铣刀呀
35*50*211的外形
一件活下来刀尖都磨圆了

游客

网友(2012-06-27):
这个我可以指点你一二。第一,加切削液,第二。速度降低,刀磨锋利。你试过再来回帖。

网友B(2012-05-09):
换用黛杰的铝及非铁材料加工专用的铣刀,那效果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用黛杰的铝及非铁材料加工专用的铣刀,那效果是刚刚的。

这款刀具
16的铣刀大概什么价位一把

网友C:
有的PVC是含玻璃纤维的,刀具磨损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威望,顶贴,
‘’有的PVC是含玻璃纤维的,刀具磨损是正常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刀具,一般用白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PVC是含玻璃纤维的,刀具磨损是正常的。

是的
杂质很多
有的里面还夹杂着铁屑

游客

网友(2012-06-27):
用钨钢刀。别这么小气。好用的。

网友:
用金刚石刀

游客

网友:
里面有铁屑也能用金刚石?

网友:
PVC材料容易产生高温,因为含玻璃纤维的,材料又杂,用合金刀具,要低转数快走刀,我经常加工PVC材料的零件

游客

网友:
不错。

网友:
如果是那种灰板的话,基本就是一个砂轮啊,里面沙子水泥比pvc多多了

网友:
这让我想起一个事儿,一家刀具厂听说我们是做箱体HT250材质,感觉切我们这种材质跟切豆腐一样,结果刀具来了全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