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具加工过程中的在线测量,讨论

楼主(2012-05-08):
有帖子说到模具加工的在线测量,看后,有几点看法,觉得有必要把我的看法单独的作为一个帖子发表,以供大家讨论。
 在线测量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的CNC机床加工测量方法和手段。
因其直观。。。。在线   ,准确。。。。和CNC机床联机作业,所以,目前在业界内有很多企业有使用这一的手段进行模具加工后的质量控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线测量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因为目前甚至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模具型腔的加工仍然要依赖CNC机床的加工。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高精度的CNC机床。

我想问的是。。。。

1:有哪个知名的CNC机床制造商愿意和这样的在线测量仪器配套?
如果和你们配套,那么机床制造商所宣称的精度会作何解释?

2: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确有时候由于刀具的磨损,程序设计的不合理,装夹过程的不严谨等原因导致加工出现误差,这样的误差的修正过程仍然不可以在线做出修正的。它需要重新进行程序的修正等一系列工艺改变过程,工件也很难就这样放置在机床上等待。这时候,即使能够在线,生产的实际过程也不能够让其在线!这。。。是问题的关键!

3:所以说,在目前阶段,在线测量只是,仅仅只是一种概念!

4:当然如果在线测量能够比目前所使用的三坐标测量设备更快捷,更便宜,我更主张作为一种线外测量的手段,那样就更适合模具公司的生产实际!

网友A:
在线测量不是概念! CNC机床安装侧头、测量软件可以实现在线测量。测量精度高于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测量不是概念! CNC机床安装侧头、测量软件可以实现在线测量。测量精度高于加工精度。

都应该明白在线测量是怎么回事!!!但是,实际应用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买回二台CNC,不相信你装二台在线测量装置试试。

网友B:
就目前我们模具生产来说,十来台机床配置一台CMM还是比较实际的.
电极,形腔,销子都需要清洁表面,再送到恒温计量室放置2小时后,才能进行CMM检测.
EDM和慢走丝为了保证精度也是放在恒温车间.
一般的加工设备都不是放在恒温车间,加工过程中,环境和模具表面脏,温度变化大,又如何保证在线测量的精度.

网友(点评):
既然引进在线测量,测量前肯定得清洁表面,否则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我们模具生产来说,十来台机床配置一台CMM还是比较实际的.
电极,形腔,销子都需要清洁表面,再送到恒温 ...

本人写这个帖子不是说在线测量怎么不好,而是希望指出任何新的东西有其不足之处!而且在模具生产的实践中,检测过程虽然重要,但是,在线测量只是一种补充,仅此而已!而且,使用的前提是,公司的CNC机床有足够多,有足够的空余间隙等待在加工后的检测。同时,万一检测有问题,还要等待修复程序的重新编制。要知道,在大多数模具公司,CNC机床是最忙碌的加工工序。所以,在实际的使用中在线监测在模具生产中是不合理的,起码是有缺陷的。
不能够把这样的东西夸大成什么模具生产过程的重大技术革新。。。。。等言过其实的宣传!

网友:
不能阻止别人怎么说在线测量。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到处都存在,市场需求才是硬道理。
我们保持目前的模具加工水平向前发展,
购买更高精度和高效率的设备,
制造高精度模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应该明白在线测量是怎么回事!!!但是,实际应用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买回二台CNC,不相信你装 ...

我可以帮你安装,你首先要提出相应的参数,我根据你的要求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安装,你首先要提出相应的参数,我根据你的要求做方案。

呵呵,谢谢了!可能你们作为做这样设备的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客户的真实要求!CNC机床在一般的模具公司的工作状态是24小时工作。基本上没有可能在工作完毕后,清洗工件,清除毛刺,。。。。。会很繁琐!而且,在检测出加工偏差后,如何在线后加工?等待重新编程????很多的生产过程实际导致目前在线检测在实际应用中的功能受到限制!!!

游客

网友:
2D宏程序检测适合批量生产,但是3D在线测量更适合单件的模具加工检测
模具生产100%的单件加工。也许对于批量生产在线检测有其优势,对模具公司而言,距离很大!
加工后就可以测量,及时发现不合格品对加工来说是件好事,可以及时补救。 大批量生产及时发现问题更有利于提高合格率。

网友(2012-08-23):
在线测量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龙门加工中心上的大工件进不了测量室的,也不方便拆下来返工的!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对于850的小机器,通过软件线性补偿,精度和三坐标测量相差0.005左右,配上三坐标测量软件,能实现全自动测量,还是蛮实用的!其实在国外早先年就普及了!欢迎就技术问题探讨一下!
壹兴佰测量设备昆山办事处  盛经理(13405678046   QQ:1275635913)

网友:
壹兴佰测量设备昆山办事处  盛经理(13405678046   QQ:1275635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