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报价合理吗?

楼主(2012-05-08):
       小弟刚入行不久,对于厂家报价更是一头雾水,该零件为厂家自己购买毛坯、加工、热处理,没有运费和包装费报价为326元/个(含税价)。零件材料为LY12(高强度硬铝),毛坯重量约为2.6kg。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也刚搞这行,   这工艺蛮简单,  感觉不怎么贵。

网友A:
看图纸上好像有几个尺寸没有标出来.

价格和批量的关系很大,我认为如果量很小的话价格应该还低了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上好像有几个尺寸没有标出来.

价格和批量的关系很大,我认为如果量很小的话价格应该还低了些吧

A-A面是从中分面剖的,7.7尺寸漏掉直径符号,别的尺寸应该没有漏的了。批量是有的。

网友:
其实也不很贵,从毛坯到成品还要包材料....不过要是批量生产的话报价应该还有蛮大的浮动空间吧....

网友:
工艺简单,加工不那么简单吧。其中有2个孔比较深的,有个还好通的,那个不通的有那么长的钻头么。
有几个孔位置公差0.1要数控加工的。硬铝还是比较贵的,材料费就要一百多。

网友:
客户提供材料
只要能找到那么长的钻头
批量做200都有钱赚

网友B:
那个钻头还长呀,那孔很好加工呀。我做的话250搞定。普通铣,加工中心,钻床。电话13862322823

网友:
加工费一般,要上加工中心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钻头还长呀,那孔很好加工呀。我做的话250搞定。普通铣,加工中心,钻床。电话13862322823

该厂家给我报价中铣床工时为2个小时,我对机械加工不太懂,铣床铣6个面需要2个工时?而且5个面粗糙度要求都很低

网友C:
看你批量了,就几件这个价格可以,材料费90左右,面可以研究是否加工,要加工的话价格就高了,1.6的光洁度,铝板保护好的情况下能达到,批量大的话200-300价格可以了!

网友:
这个价格还行,差不太多,如果我报,在350

网友:
我觉的还是有点低,材料和热处理啊!
批量大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钻头还长呀,那孔很好加工呀。我做的话250搞定。普通铣,加工中心,钻床。电话13862322823

市场就是你这样,恶性竞争搞乱了。

网友:
这是液压集成块,清洗去毛刺,工序间防护,很费事很费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批量了,就几件这个价格可以,材料费90左右,面可以研究是否加工,要加工的话价格就高了,1.6的光洁度, ...

1.6的光洁度是一个面,其余的为6.3.厂家报价中光铣这6个面就70元。有这么贵?

网友:
按照我看 那个 深孔 不通的要在深孔钻床上面钻吧!。 上去也就是几分钟就下来一个 只要把刀调好。批量的话 做个夹具 很快的。

网友:
我是做机加工核算的,看到图纸我大概算了一下。就是单价价格料费加工费250块足够了。你机加工的厂家收费的确是高了。

网友:
用什么设备加工,不同设备价格不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1.6的光洁度是一个面,其余的为6.3.厂家报价中光铣这6个面就70元。有这么贵?

六个面70确实有点贵,那个这六个面就是1.6的大平面不好加工,其余的量多的话一摞摞加工就可以,所以说面不加工至少省4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