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打開UG是提示的,咋回事啊?

楼主(2012-05-08):
這是我打開UG是提示的。我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裝了UG7.5,安裝完後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就只是幾天沒用,沒打開,怎麼就提示這個了啊?我的電腦是WIN7的系統,環境變量我也更改了,為何還是這樣呢?這幾天用電腦也沒遇上有什麼跟UG許可證書有衝突的提示啊,怎麼就打不開了呢,鬱悶呐,難道又要我重裝UG麼?不想這樣啊,求高手指點,謝謝

楼主:
補充下,我的環境變量改為  Lang    Simpl_chiness

网友A:
你看看计算机名称(我的电脑的属性里面)与UG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计算机名称(我的电脑的属性里面)与UG的名称...

都對啊,沒錯啊 這是電腦的,這是UG的,裏面的計算機名都一樣啊

网友A:
UG安装目录下面有个文件夹:nx.lic
里面第一行的:server......的名称与计算机名称
或者是更改你的日期,安装时吧日期改到前些,这个情况也会有影响。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B:
一個,你的認證文件nx.lic移動或是刪除了,一個,你的認證程序lmgrd.exe沒有啟動或錯誤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G安装目录下面有个文件夹:nx.lic
里面第一行的:server......的名称与计算机名称
或者是更改你的日期, ...

又得重裝麼?剛剛我直接去把日期改了,不行,難道得重裝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你的認證文件nx.lic移動或是刪除了,一個,你的認證程序lmgrd.exe沒有啟動或錯誤退出了

認證的許可證文件我沒有動過,你說的lmgrd.exe要怎麼啟動呢?
我剛剛雙擊了下這個程序,也還是打開不了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認證的許可證文件我沒有動過,你說的lmgrd.exe要怎麼啟動呢?
我剛剛雙擊了下這個程序,也還是打開不了U ...

你看看進程裏面有沒有lmgrd.exe,有的話就排除認證程序的問題,然後你再確認一下你的認證文件的位置和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進程裏面有沒有lmgrd.exe,有的話就排除認證程序的問題,然後你再確認一下你的認證文件的位置和內容 ...

嗯嗯~我先看看~不行就重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

谢谢~已经打算重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