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加工工艺有点难度,大家讨论

楼主(2012-05-08):
这是一个机器上的环状附件,动作形式是四个内切小圆的V形槽传动此环。
这个环外槽用来存放铜线。
此环内径100mm.总宽3.0。壁厚1.0,工作要求径向跳动0.05。轴向跳动0.05。下面上图上真像。相片也业余。
大家看看这个东东是怎么保证的。
而且这个环有个开口是可以打开合上的。关键是合上此环有一定预紧力并能保证径向与轴向跳动。

因为我确实也没看到过这个产品的加工过程,只是臆想:
用弹簧钢棒料,去应力退火。
关键是车此环时,内外圆的加工工艺有别:车外圆时干车不放冷却液,刀尖较钝,获得较大的切削应力。车内圆时放冷却液,刀尖较锋利。
侧面切断时,尽量使应力减小,可留较小余量。
车完此产品后,线切割>形口。
再去应力退火。使此环内缩以获得扣上时的预紧力。
最后平面磨切断面的余量。
纯臆想,请各位发表自已的看法。

网友:
竟有这些玩意!长见识了!

网友:
没想出来。期待高手来解答。普通常用的工艺应该做不了吧。

网友A:
步奏应该是粗加工,线切割,热处理,精加工

网友:
不懂,期待高手解答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两个圈相配的。

游客

网友:
又细细看了下,的确是一个圈,但是那个圈的开口一般的线切割割不出来。我觉得难点在这个开口,其它没什么。
一个圆环一处开口。

网友:
先确定材质再确定工序

游客

网友:
只要能做到开口处合上有弹性预紧力而且还能保证圆度,材料不限。

网友:
可不可用成型的长条料弯成后再热处理?

游客

网友:
有圆度要求的,弯成后再热处理应该不行O。

网友:
用管料也可以吧,而且不一定要用弹簧钢,我觉得用20CrMnTi也可以.材料先调质或者等温回火处理,保证热处理的时候变形小,然后在数控车床上面一次加工成型,包括内孔,外圆,V槽,切断,切断以后碳氮共渗淬火..当然真空氮化也可以.最后平磨.最后线切割开口...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还是请楼主验证下吧

游客

网友:
是否可以在割开以后做一下折弯.这样就有弹性了.同时开口处合上的时候又可以保证有一定的圆度要求..
这个环要求开口的位置用手合上后有一定的弹性预紧力。如果获得这个预紧力呢。

网友:
这个环的生产工艺应该是先轧出型材,然后绕成弹簧后切断再加工对接口。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应该是直接成型的。

网友:
这个重要的是工艺流程问题,详情加q1036542808,记住需要备注

网友B:
俗话说得好,: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果连会发生的问题都没有去想到,又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大家说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俗话说得好,: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如果连会发生的问题都没有去想到,又怎么可以做得到呢?大家说对吧

                            ..................................

网友:
跟活塞环类似。

网友:
可能用线切割  电火花

网友:
首先,请楼主拍个高清图,可以辨别钢环外形的纹路是机加工的还是拉制的;
其次,一般来说这类结构很少是车加工出来的,这样成本太高了;
最后,此类产品常规做法为拉型材--切断--成形--冲切口,具体的可以查找一下卡簧类产品加工工艺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供大家参考:普通材料热处理,粗精车到位,厚度留10丝磨。精雕两边V型槽,然后在V型槽旁打一个钼丝孔,上锥线切割割槽,使分开,最关键的是最后冲强磁,这样就可以用普通材料达到预期效果,而且精度高!有疑问15952876772,探讨

网友(点评):
忘了写磨加工了

网友:
此件肯定不是常规干法,常规干法成本太大,公差0.05那都是虚的,一个本身变形的工件这么严格的公差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这样细小得零件要求跳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本身刚度不足,你怎么样测量这个跳动呢?

楼主:
我仔细看过纹路,的确是车出来的。

网友:
这东西你不上线切割 直接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奏应该是粗加工,线切割,热处理,精加工

同意  不过要不要先热处理再粗车在线切割?料太薄  我怕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