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丝杠螺母副的螺距和直径如何确定?

楼主(2012-05-08):
我毕业设计一镗床,到进给系统设计,不知滑动丝杠螺母副的螺距和直径如何确定。望各位兄弟姐妹能给与帮助!

网友A:
首先知道负载,再确定丝杠直径,而后确定螺距是否满足负载需要也就是一周螺纹是否满足强度需求

网友B:
第一步:根据你的工作载荷及转速选择出螺纹类型(工作载荷如果是正压载荷转换成摩擦载荷,这里的载荷是指轴向载荷)
第二步:从耐磨观点计算出所需的中径
第三步:选取与直径配伍的螺距,看是否需要自锁。
第四步;计算螺母高和旋合圈数
第五步;强度校核。(包括螺牙强度校核,螺杆稳定性校核,螺杆强度校核,耐磨校核)

网友(点评):
人都说女人的脸蛋跟头脑是成反比的,今天看来,这句话是不对的!

网友(点评):
嘻嘻~~不要欺负女生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知道负载,再确定丝杠直径,而后确定螺距是否满足负载需要也就是一周螺纹是否满足强度需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根据你的工作载荷及转速选择出螺纹类型(工作载荷如果是正压载荷转换成摩擦载荷,这里的载荷是指轴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根据你的工作载荷及转速选择出螺纹类型(工作载荷如果是正压载荷转换成摩擦载荷,这里的载荷是指轴 ...

您好,请问螺母的壁厚怎么确定啊?

网友C:
根据负荷决定螺杆的大致尺寸,然后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可以选取标准化的尺寸系列,找打你所需的,就可以了,相关尺寸、结构、都有数据。设计上的原则是,凡是已经有的,就不要自己再设计了,尽量选用标准的和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负荷决定螺杆的大致尺寸,然后查阅机械设计手册,可以选取标准化的尺寸系列,找打你所需的,就可以了, ...

谢谢!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料的硬度要高出螺母30%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03):
学习了,我也可以应用,做丝杠的,往复丝杠 梯形丝杠

网友(2013-05-04):
多头丝杠滑动丝杠看看,有大量的模具,到时给客户便宜,O(∩_∩)O哈哈~

网友(2015-04-24):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你好,我现在设计一个升降机,我的设计方案是丝杠螺母,要求是物料重量为1000千克,升降机要求速度是  3.5cm/s  这个丝杠螺母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你好,我现在设计一个升降机,我的设计方案是丝杠螺母,要求是物料重量为1000千克,升降机要求速度是  3.5cm/s  这个丝杠螺母怎么选择     毕业设计做的,求大神帮助啊,我的qq:9757015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坐等你的回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再附加一点,我这个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驱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根据你的工作载荷及转速选择出螺纹类型(工作载荷如果是正压载荷转换成摩擦载荷,这里的载荷是指轴 ...

滚珠丝杠怎么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是标准件,一般冷镦成型,查机械设计师手册,有具体尺寸。一般螺母只需要耐磨校核,在设计的时候螺杆材 ...

网上查了一下,滚珠丝杠不能自锁是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