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电机 和海德汉 电机 区别

楼主(2012-05-08):
最近在考察加工中心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fanuc的电机都是说伺服电机,譬如αi F,而且功率是7.5/11kw,但是海德汉的就说是异步电机,同步电机,而且功率标示就是,7.5kw s1, 1500-9000 min-1 ,7.5kw s1 max 9000min-1,如下图,大家能指点下那个好吗,谢谢

网友:
就楼主说的情况而言
伺服电机=同步电机
主轴电机=异步电机
S1指工作制,电机的手册上有曲线图的,一看就明白。

游客

网友:
不能以优劣来评价,而是特性决定应用场合。从原理,结构上就不一样,这也决定了其特性。注意看铭牌,伺服电机强调的是扭矩,而主轴电机强调的是功率,比较下曲线图。
能评价下两种电机优劣么

网友:
那看来同步和异步都存在伺服电机的说法了,因为fanuc的说是都是伺服电机
那就记住:通常情况下,进给轴(X,Y,Z)用伺服电机,主轴(SP)用主轴电机。
对于我们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只能看一些比较直观的数据和介绍,譬如说那个好点,那个差点,那个适合用什么之类的,楼主能不能帮忙根据铭牌分析分析,谢谢。

楼主:
有用过海德汉tnc620的朋友么,不知道和fanuc 0i md 相比 孰优孰劣!

网友:
海德汉的系统编程方面比较有优势,fanuc的系统进入国内时间较长,很多人都熟悉!

游客

网友:
我发这个帖子目的就是也要让大家来探讨下,我们好学习之,怎么回得人这么少